数控车外圆有波横,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24):
数控车外圆有波横,不知道什么原因。。。切削量1mm.走刀F50,进给50

网友:
是不是太长了,如果长度比较大,最好是尾部加顶针,中间加固定套,切削尽量小,转速尽量大点吧,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是加工什么的。车别的东西有发现么,能不能先确认是设备问题还是加工问题

网友:
 产品材质 刀具材质 刀尖大小和刀具形状  刀杆粗细 说清楚
最好拍摄照片上来

网友:
看看间隙,Z轴轴承

网友:
可能性太多。问题描述清楚点,才好帮你解决

网友:
如果零件不是很长的话,而且产生的波痕又有规律那就是你要检查主轴!有可能主轴滚珠有缺陷,或者润滑不够,再者就是有间隙了。仅供参考!

楼主:
我检查过了,,,,是主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