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e2代系统问题

楼主(2012-06-24):
x方向,对刀x110,程序走到245,可是走了不只245,好像快500了。。。。。

网友:
 大哥低端系统你想造飞机大炮啊 你买的便宜就应该做烂活的

网友A:
是不是系统设置成半径编程了?

网友:
928TEA    X方向 车下量好尺寸  按I   输入刀补

网友:
初步估计是参数设置问题,928系统有一个这样的参数(具体几号忘记了),意思是:当你修改刀偏时,机床是修改数据还是移动刀架。 你找一下参数里面

网友:
另外说明下  928系统也不是很烂 个人认为能满足经济型数控车床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设置成半径编程了?

我从来不用半径编程。。。请问朋友怎么设置半径啊。。。。。。是在参数里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来不用半径编程。。。请问朋友怎么设置半径啊。。。。。。是在参数里设置吗、、、、、

请楼主仔细看看系统说明书,应该有详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