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ST"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5):
机械装配图中标了一段距离为950ST  ,这什么意思啊!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498.htm#6
百度就有了,在后面一点。

冷轧钢。

网友:
应该是该尺寸为统计控制尺寸。

网友:
我们公司图纸上的ST是通孔的意思

网友A:
行程950mm

游客

网友:
支持。比如油缸行程就是用st

楼主(2012-07-25):
引用 网友A:
行程950mm

嗯,应该是了!

网友:
标准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