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有一个铸造锡青铜的蜗轮,材料替换问题

楼主(2012-06-25):
最近公司有一个铸造锡青铜的蜗轮 ,材为为CuSn12(EN1982),我们想用国产的材料CuSn10P1(GB/T1176)替代, 查了一下手册,CuSn12的硬度为HB90,而CuSn10P1为HB885,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相差不大,为什么硬度标识相差那么大呢?我也查过标准,HB885就不会就布氏硬度来测量了。

网友:
非常想知道是谁能把锡青铜做到HB885如此高的硬度

游客

网友:
是的,我也这么想,会不会国标写错了?请问你有过锡青铜产品的经验吗?一般离心铸造后的硬度为多少?

网友:
可能是楼主看错小数点了。

游客

网友:
我他细检查了好几遍,我把国标上传了。会不会国标写错了?

楼主:
看到这么大的差异我仔细看了好几遍,又从国家标准局买了GB。GB里把CuSn10P1写成了CuSn10Pb1,是一个错误有补充说明。附件是国标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这么大的差异我仔细看了好几遍,又从国家标准局买了GB。GB里把CuSn10P1写成了CuSn10Pb1,是一个错误有补 ...

87的国标是否已经作废,建议重新查!因为积分有限,就不下载核对了,请楼主自行核对!

标准时在有效期,刚刚查了一下,不过标准上885带*,是个参考值!

楼主:
没有作废。还在运行当中。我是上个礼拜刚刚买的,8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87的国标是否已经作废,建议重新查!因为积分有限,就不下载核对了,请楼主自行核对!

是的,参考值也不能相差那么大,我在沈阳铸造研究所留言了,不知道会不会回复我。

楼主:
顶起,期待高手的回复。

楼主:
感谢大家参与,我已经和沈阳铸造研究所联系了,国标里的机械性能是错误的,具体是什么原因也不太清楚,新的标准将在今年年底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