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乱 ,大家怎么标注的

楼主(2012-06-25):
,,,大家好
    我才接触制图,上游加工厂说我标注的看不懂怎么办???
    我是西南视角先画的装配图,再主视把每个零件画成加工图标注,

网友:
你这样标连基角都不知道在哪里。没有重点。每个尺寸还的去算一下,很容易出错。

网友:
可以找些别人的图纸研究一下,学习一下别人经验。

网友:
确实啊,找个基准吧,这个得慢慢来....

楼主:
额,知道基准了,我以为这样标一个孔与下一个孔距离更简洁,所以这样标的,原来用基准好点,我就改用基准就好了,还有什么地方要该进吗???求指教,,下图这个就是基准标注吧???

游客

网友(2012-07-27):
这个是师傅给的标准的!~~~~~~
说实在的,这还没有你上面发的好呢
这样的标法,还可,有些外国的图也是这样标注的,这样的标注只能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简单的加工图上。上,
这是什么啊,看来你是不知道基准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2-06-25):
你先定一个基准,然后按照基准来画,一定要记住,好的图纸不仅仅是全部内容表达清楚,而且要便于加工,装配,让加工的人拿到图纸,定好基准,然后顺着下来就加工出来了,你这样标注,干加工的非骂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定一个基准,然后按照基准来画,一定要记住,好的图纸不仅仅是全部内容表达清楚,而且要便于加工,装配 ...

第4个图纸可以吗????

网友:
没有基准,比较乱

网友:
找本机械制图的书先看看吧,这样在论坛上请教,也只是具体的个别问题。还是先系统的学习下的好。

网友:
图纸线号选的不对,怎么尺寸线看上去是用点画线呢?另三视图放置距离有点远,尺寸链你标成封闭了,这样基准面以哪个为准,公差放在哪个数值,就会为难加工单位了。图1的17。27。23最好标在左视图上。剖视线没有画。这些都说明没有在车间里呆过的人。

游客

网友:
的确没学制图,软件也是自己学的,没老师啊,我主要是做售后服务的,但是前期要做个支架,老板就交给我了,也没进过工厂。小公司没专业制图的,所以就.....

网友B:
看看手册上的制图,慢慢就会了,按照加工顺寻标注会好点。

网友:
我很好奇,刚接触制图就能直接上阵出图生产啦?提几点小的建议吧,线条需要改下,线条的颜色也最好设置下,有的地方没画中心线。我觉得你的想法简单的有点可爱,认为只要尺寸都标了就能加工出来,呵呵~是能加工出来,但是要经过加工师傅一轮抓狂过后~~

游客

网友:
的确没学制图,软件也是自己学的,没老师啊,我主要是做售后服务的,但是前期要做个支架,老板就交给我了,小公司没专业制图的,所以就.....

网友:
这个貌似是学习了软件,没学工程制图么?

游客

网友:
的确没学制图,软件也是自己学的,没老师啊,我主要是做售后服务的,但是前期要做个支架,老板就交给我了,小公司没专业制图的,所以就.....

网友:
标注确实有问题,机械制图最重要的是要有基准,要不然没法加工的。现在已经没做机械了。

网友:
工程制图没学吧。。。。

网友:
一份好的图纸真的要花点功夫,我看了论坛里那么多图纸,觉得没有一张能够和我们这里总工的图纸相比,呵呵,我正在慢慢模仿他的风格出图。

游客

网友:
可能有点说过啦,呵呵,我们的总工在某大公司当过首席工程师,后来被大老板叫回来帮忙。也许论坛里好的图纸藏在某个角落等待我去发现。不过话说会来,图纸也是一种资产,不会随意放上网的。
你这么说,是不是打击面太广了。

网友:
标注的时候,一定要得先选好一个基准再去标别的尺寸,不是你想要标哪个尺寸就随便标出来就行了,都不用基准去参考的。那样很容易出错的。只要在三个视图把该标的尺寸都标清了,标全了就可以了,尽量减少标重了。经常接触国外图纸的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标注是非常吝啬的,有的图的某个部位跟本就不给你标,让你自己去想那个地方是怎么才能画得出来的。

网友:
怎么都是点画线?

网友:
哈哈,我之前也是这样的,被骂得狗血淋头,之后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网友:
圆孔画略大于圆的十字中心线,标注尽量不要交叉,先标小尺寸在内总尺寸在外,内空内标注。

网友:
我只想说他的尺寸链是封闭的。还是建议先看看以前的图纸或者找专业的书看看!

网友:
你先定一个基准

网友(2015-09-04):
引用 网友B:
看看手册上的制图,慢慢就会了,按照加工顺寻标注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知道基准了,我以为这样标一个孔与下一个孔距离更简洁,所以这样标的,原来用基准好点,我就改用基准就 ...

这也漏标尺寸了呀

网友:
看是什么零件吧,有些适合极点坐标,又的适合相对坐标。

网友:
你应该不是学机械的

网友:
有2张图,尺寸线和数字相交了

网友(2015-11-19):
基准讲的是机械里面的基准,不是cad里面的基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