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式对焊接- 出现焊接不牢靠,一放就断

楼主(2012-06-25):
两段钢筋对焊,焊出来效果如下
:主要问题:焊好后,废渣先不说,但冷却后拿起一端或者正常往 地上一放就断开了,断开面不是两件的接触面而是在接触面两边各一公分处断开。

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来请教这个问题,烦请附上原理理由,谢谢。
电压,电流等差数我看了下在要求内。

网友A:
材料的问题可能性大,看图片焊的真不好

网友B:
即便你焊得牢固,做建筑也不可以这样子接驳钢筋!

网友C:
1.从材料表面来看,不像是4级钢的正材。
2.焊工技术不行,没有顶锻过程。
3.电流偏大,有过烧的现像。

网友D:
y应该 是 搭接焊  不应该对接焊

游客

网友:
对!搭接焊。

网友E:
我见工地上焊都是两个头平行焊的,像这样两个头对接的没见过

网友F:
加一小段的过渡钢筋,你是因为,热变形了,让其他受热部分,金相组织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的问题可能性大,看图片焊的真不好

谢谢参与。
这问题是最近刚发生的,我没问材质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你焊得牢固,做建筑也不可以这样子接驳钢筋!

做储罐桶结构用的,因为很长,需要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从材料表面来看,不像是4级钢的正材。
2.焊工技术不行,没有顶锻过程。
3.电流偏大,有过烧的现像。

材质值得怀疑。

焊工是老焊工了,这问题是最近发生的,技术应该没问题。

我也思考过电流问题,但是最近发生的,之前没发生过,可能真和材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y应该 是 搭接焊  不应该对接焊

确实是对焊接,不是搭,我那设备就是用来对焊的。谢谢。问题不在对焊上面,要么材质问题,要么哪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工地上焊都是两个头平行焊的,像这样两个头对接的没见过

有对焊专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小段的过渡钢筋,你是因为,热变形了,让其他受热部分,金相组织发生了变化

一看就知道是金相由于受热发生组织变化,至于变为什么体的,没去验。

加段过渡?工艺上怎么处理,这家公司买的可是直接对焊用的,你加个过渡的得要多长?每一段焊接原理不是一样么?求解答。

游客

网友:
以客户要求为准

网友G:
这歪歪扭扭的,根本没有及时顶锻,料都烧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歪歪扭扭的,根本没有及时顶锻,料都烧损了

你的意思是材料的力学性能不合格?

耗时了要,我也没问这种设备有没预热功能。

网友:
你把母材材料牌号规格、焊条型号、焊接工艺参数、作业现场条件全贴出来,或许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参与。
这问题是最近刚发生的,我没问材质来源。

     对焊开始时 要先点几下  预热红了就接上去   一定要红了才接  直到冒火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值得怀疑。

焊工是老焊工了,这问题是最近发生的,技术应该没问题。

怎么没有墩粗部分?装夹也不对,焊口是斜线!看你对焊机也是新的。

网友:
既然地上一放就断,那就不用多想,材质绝对有问题。

网友:
有两个问题要研究, 一是材料是否合格, 二要价顶压,焊后不能迅速冷却

网友:
产生脆性组织。

网友:
1 材料端面不平整,有油锈什么的,建议把端面打磨后试一下。
2 顶压过程的行程不够或者受阻,造成顶锻压力不够,建议用压力表测试顶锻压力
3 气压线路或者电磁阀有问题,造成顶锻过程压力不能输出,测试顶锻压力并检查各电磁阀
  以上几点都可以造成顶压后接触电阻过大,容易造成材料过烧。要能排除以上几点那就只能是材料有问题了(建议用以前的剩的边料试试)。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焊工在最后顶锻的时候手动速度太慢,导致连接处过烧,两头融化金属没有得到充分挤压融合。可以换台气动顶锻的试下,我们公司也是做焊机的 现在产的设备基本是都是采用气动顶锻,可以排除人工操作时的影响。

楼主:
接到电话,是工人在端午放假而求效率,顶压出的问题。
现在恢复了正常,人就是这样吧,遇到什么节日啥的干点不寻常的事,我以前在车间干过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便你焊得牢固,做建筑也不可以这样子接驳钢筋!

老哥是不太了解建筑行业的吧,钢筋对焊工艺已用了几十年了的,有严格的规定的。
焊口国两边顶压墩粗,大于钢筋直径的。送样或现场取样到实验室做抗拉试验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