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的数控滚齿机性价比高些?

楼主(2012-06-25):
哪里的数控滚齿机性价比高些?

网友A:
你这样问是得不到答案的,得到的也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问是得不到答案的,得到的也是广告。。

那该怎么问,请兄弟指教

游客

网友:
起码说说加工范围、精度要求。

网友B:
您应该问滚齿机都有哪些牌子,价格低往高排。

俺已搬板凳,做好准备排最后一个。

网友:
模数?2.5以下小模数日本HAMAI挺有名,它的N60.N80机可以直接干切出0级准标准齿轮。60SP机可以加工出0-1级齿轮。当然了,国产的也有啦…看你手上钱多不多,需要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应该问滚齿机都有哪些牌子,价格低往高排。

写错了,应该是数控插齿机

网友:
请注意,齿轮精度检测时,以测出的最差指标评判,而不是最好的一项。

某些设备厂家总以达到的最高指标评定,蒙蔽了不少用户。

南京二机的数控插齿机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