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成型机入料不顺原因分析

楼主(2012-06-25):
电阻成型机入料不顺原因分析
电阻成型机是电子生产行业使用最广泛的设备之一,电阻成型机由最早的手摇式电阻成型机发展到现在的全自动电阻成型机,加工精度越来越高,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一旦出现故障将直接影响生产线的运转,产生严重后果。下面谈谈电阻成型机(双编带型)的常见故障问题———入料不顺。
入料不顺产生的原因有:
一、没有安装好元件
安装元件的要点是元件本体要居中,对于刚开始使用电阻成型机的操作员来说,本体居中不好判断,那么在安装元件时最好使用手轮转动机台慢慢将元件带进轨道后停下。观察元件本体是否在转盘的居中位置,如不在中间位置则左右移动元件使元件本体处于居中位置;然后将左右入料轨道调至固定元件的编带部分,入料轨道切忌将元件编带压紧,要保持单边有0.2-0.5mm的间隙,否则编带元件加工入料过程中常出现斜着走的现象,造成卡料。左右入料轨道固定好后,用手轮转动机台让元件进入转盘后在按启动按钮,进入自动加工状态。
二、元件编带不合格
很多操作人员及维修人员常常会忽略此因素,在机台上找原因而浪费不少时间,正常的元件编带都要求元件本体居中,左右便宜不超出±0.2mm,和达生产的电阻成型机允许本体偏移±0.4mm仍可以正常加工,超过此极限元件就很难正常进入轨道,造成斜着走的现象,最终造成卡机现象。
三、元件与机台不匹配
电阻成型机的轨道与转盘通常有三种型号。一种是加工1/8w、1/16w、引脚线径在0.6mm以下的,本位很少用的;第二种是加工1/4w—1w电阻,引脚线径在0.8mm以内的;第三种是加工2w以上电阻,引脚在1.0—1.6mm的电阻、二级管;如果订购的机台是第三种轨道与转盘的用来加工第一、第二种元件必然会造成入料不顺、卡机的现象。
四、机台的转盘移位造成
在第一种以及第二种情况使用过的机台由于卡料卡机比较频繁,会造成转盘与主轴移位的现象,如果不调回原位,机台是无法使用的。出现的情况是元件一组到达转盘位就卡变形、断脚的情况,此时只能找技术员调试好才能继续使用了。

网友:
建议在上几张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