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设计一个小车,请教

楼主(2012-06-25):
我要设计一个小车    当小车前进时  小车的前轮为万向轮 后轮为定向轮  当小车后退时后轮变为万向轮 前轮变为定向轮?

网友:
附个图会好点,要不不知道你用来干嘛的。可以看看有没有满足需要的工业脚轮,不行就做一个插销定位....

楼主:
哦   还没画图  我现在是在设想 看能否行得通不?谢谢啊!不过插销之后的那个轮还要变成万向轮  他要求是在停/启动的时候相互交替转换

网友A:
做个U形卡之类的东东,放下变成定向,提升为万向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何不能都用万向轮呢?或者说明一下,运行轨迹或者运行方案,讲一讲为什么要用楼上说的结构?可否用别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何不能都用万向轮呢?或者说明一下,运行轨迹或者运行方案,讲一讲为什么要用楼上说的结构?可否 ...

因为我的小车要承载一定的重量  如果都要万向的话  在转弯的时候    后轮就不能固定一定的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U形卡之类的东东,放下变成定向,提升为万向

我也想过   当车前进的时候后轮被u型卡卡住   前轮升起   后退相反   但怎么去实现u型升降

网友C:
楼主可以再说具体点吗,实现方式像楼上说的有很多种
关键看可怎么操作方便了,比如:是否允许停车手动操作,转换的时间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再说具体点吗,实现方式像楼上说的有很多种
关键看可怎么操作方便了,比如:是否允许停车手动操作 ...

当小车前进的时候  前轮为万向 后轮定向 必须卡死    当停止时 (不能手动 能手动 就简单多了哦),不许人工操作,小车后轮变前轮为万向 。需要设计什么机构让他实现   比如电磁或者用气缸或者某些动力源去合理配合以上动作

游客

网友:
配自动的比较麻烦,电源或小型气泵,如果车子不大的话应该不划算。 因为只是实现这一个功能。 切换要是不是很频繁的话,可以用手动,设计的人性化 简单好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何不能都用万向轮呢?或者说明一下,运行轨迹或者运行方案,讲一讲为什么要用楼上说的结构?可否 ...

运动轨迹是不确定的  运行方案就是通过电机实行正反转来改变运动方向      用此结构的原因是:1.因为轨迹是不确定的  复杂的。当前进时  前轮为万向轮  (转弯),后轮为定轮(防止转弯的时候小车整体随着万向轮摆动);2.当电机从正转实现反转时,也就是掉头,那么运动也就要像正转一样,所以轮子得替换。不知道我说的详细没?有不明白的 我再补充。麻烦想想啊!

网友:
从万向到定向,比较容易想到的用两个浮动的定位销定位,再使用气缸之类动作元件(或者其他电机凸轮机构)上下动作实现定位销与轮子脱离。控制信号可以直接和小车前进后退联系起来。实现的关键是如何使轮子快速通过定位销定位,是否可以考虑在地面加一些辅助导向的东西。不了解具体情况,我从原理上讨论一下,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动轨迹是不确定的  运行方案就是通过电机实行正反转来改变运动方向      用此结构的原因是:1.因为轨迹 ...

那当万向轮变为定向轮的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轮的方向问题,是不管轮的方向直接定住还是把轮的方向调整到某个方向再定住呢?

网友B:
还有就是 小车尺寸多少,承重多少?轮子方向改变时采用什么样的驱动结构?

游客

网友:
应该是手推的吧,变相应该是靠偏向力自由转动的吧。 纯属臆测。

网友:
照这么说,肯定要停下来把不动的轮子摆正才可以啊,使轮子固定的办法很多, 但是万向轮不摆正,固定住了怎么办?

网友:
不知道底下装一个双向气缸可行否?在装一个小型气泵,或者  用电机和齿条。
口部做一个叉子,叉子一侧头部做多伸出斜口,做导向,然后叉子做固定轮子。

网友:
刹车放掉轮子就被限位住, 刹车拉紧,轮子就处于自由旋转状态。
瞎想的,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用。

游客

网友:
原来4楼已经提出来了,没怎么看前一页,罪过罪过。 有导向的,圆轴上加一段椭圆,长边与轮子前进方向相同。 不过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或者3D做一个模拟动画看看。
请问,怎样解决我在12楼提到的问题呢?如果停车时轮的方向不是图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 小车尺寸多少,承重多少?轮子方向改变时采用什么样的驱动结构?

重新看帖,就看自己那段,还以为你是楼主呢。
利用椭圆  和斜开口做导向,
要是需要固定的比较死的话,可以再加一节固定装置,类似于那个马蹄叉。不过就不要椭圆的 直接圆柱两侧做平面切除就好。
其实不懂,这么想的

讨论中学习比较快,活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重新看帖,就看自己那段,还以为你是楼主呢。
利用椭圆  和斜开口做导向,
要是需要固定的比较死的话, ...

一般万向轮的滚动轴和转动轴是有一定距离的,这样才能便于转向。。除非楼主自己做或者定做一个。

网友:
都用万向轮,配锁紧机构,不需要万向时锁紧相应自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万向轮的滚动轴和转动轴是有一定距离的,这样才能便于转向。。除非楼主自己做或者定做一个。

只是研究下可行性,配件是否好购买 还没到那个地步。

网友:
楼主怎么也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