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轴承型号代号说明

楼主(2012-06-25):
单列深沟球轴承
                                补充型号
                                用于表示SKF深沟球轴承某些特征的型号后缀见下文说明。
                                CN 径向普通游隙;一般仅与下列表示游隙范围缩小或转移的字母合用
                                 H 对应于实际游隙范围上半部分的游隙减小范围
                                 L 对应于实际游隙范围下半部分的游隙减小范围
                                 P 偏离间隙范围包括实际间隙范围的上偏离值以及相邻更大间隙范围的下偏离值
                                 上述字母还与下列游隙组别合用:C2、C3、C4 和 C5, 例如 C2H。
                                C2 小于普通游隙的内部径向游隙
                                C3 大于普通游隙的内部径向游隙
                                C4 大于C3的内部径向游隙
                                C5 大于C4的内部径向游隙
                                DB 在背靠背布局中配对安装的两个单列深沟球轴承。
                                DF 在面对面布局中配对安装的两个单列深沟球轴承。
                                DT 在串联布局中配对安装的两个单列深沟球轴承
                                E 增强型球组
                                GJN 含有稠度为NLGI级2级的聚脲类增稠剂的油脂,温度范围为摄氏-30至+150度(普通填充量)
                                HT 含有稠度为NLGI级2级的聚脲类增稠剂的油脂,温度范围为摄氏-40至+150度(普通填充量)
                                J 冲压钢保持架
                                LHT23 含有稠度为NLGI级2级的锂增稠剂的油脂,温度范围为摄氏-50至+140度(普通填充量)
                                LT 含有稠度为NLGI级2级的锂增稠剂的油脂,温度范围为摄氏-55至+110度(普通填充量)
                                LT10 含有稠度为NLGI级2级的锂增稠剂的油脂,温度范围为摄氏-50至+90度(普通填充量)
                                M 机削铜保持架,以球定心。跟在M后的一个数字用以表示不同的设计和材料等级,例如,M2
                                MA 机削铜保持架,以外圈定心
                                MAS 同MA,但引导面上有润滑槽
                                MB 机削铜保持架,以内圈定心
                                MBS 同MB,但引导面上有润滑槽
                                MT33 含有稠度为NLGI级3级的锂增稠剂的油脂,温度范围为摄氏-30至+120度(普通填充量)
                                MT47 含有稠度为NLGI级2级的锂增稠剂的油脂,温度范围为摄氏-30至+110度(普通填充量)
                                N 外圈上有开口环沟
                                NR 外圈上有开口环沟,带开口环
                                N1 外圈侧面上有一个槽口
                                P5 尺寸精度和运转精度符合ISO第5级公差
                                P6 尺寸精度和运转精度符合ISO第6级公差
                                P52 P5 + C2
                                P62 P6 + C2
                                P63 P6 + C3
                                RS1 轴承一侧装有经钢板加固的丁腈橡胶(NBR)密封件
                                RSH 轴承一侧装有经钢板加固的丁腈橡胶(NBR)密封件
                                RSL 轴承一侧装有经钢板加固的低摩擦、丁腈橡胶(NBR)密封件
                                RZ 轴承一侧装有经钢板加固的低摩擦、丁腈橡胶(NBR)密封件
                                TH 纤维增强酚醛树脂保持架(卡式),滚动体引导
                                TN 注射成型的尼龙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TNH PEEK模注保持架
                                TN9 注射成型的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VL0241 外圈的外表面涂有铝氧化物,可阻隔1000伏以下的直流电
                                VL2071 内圈的外表面涂有铝氧化物,可阻隔1000伏以下的直流电
                                WT 含有稠度为NLGI级2-3级的聚脲类增稠剂的油脂,温度范围为摄氏-40至+160度(普通填充量)
                                Y 冲压铜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Z 轴承一侧装有冲压钢防尘盖
                                ZNR 轴承另一侧带单面冲压钢防尘盖,外圈防尘盖另一侧有止动槽并带止动环,
                                2RS1 轴承两侧装有经钢板加固的丁腈橡胶(NBR)密封件
                                2RSH 轴承两侧装有经钢板加固的低摩擦、丁腈橡胶(NBR)密封件
                                2RSL 轴承两侧装有经钢板加固的低摩擦、丁腈橡胶(NBR)密封件
                                2RZ 轴承两侧装有经钢板加固的低摩擦、丁腈橡胶(NBR)密封件
                                2Z 轴承两侧装有 Z 型防尘盖
                                2ZNR 外圈带止动槽并带止动环,轴承带双面冲压钢防尘盖

楼主:
一、单列角接触球轴承

                                补充型号

                                识别SKF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某些特性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A 30°接触角
                                AC 25°接触角
                                B 40°接触角
                                CA
                                任意配对安装的轴承(通用轴承);安装前背对背配对或面对面配对时,轴向内部游隙小于普通组(CB)
                                CB 任意配对安装的轴承(通用轴承);安装前背对背配对或面对面配对时,轴向内部游隙等于普通组
                                CC
                                任意配对安装的轴承(通用轴承);安装前背对背配对或面对面配对时,轴向内部游隙大于普通组(CB)
                                DB 两个轴承背对背配对
                                DF 两个轴承面对面配对
                                DT 两个轴承串联配对
                                E 内部优化设计
                                F 经机械加工窗型铜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G 任意配对安装的轴承(通用轴承);背对背配对或面对面配对时,有轴向内部游隙
                                GA 任意配对安装的轴承;背对背配对或面对面配对时,安装前有较轻的预负荷
                                GB 任意配对安装的轴承;背对背配对或面对面配对时,安装前有中等的预负荷
                                GC 任意配对安装的轴承;背对背配对或面对面配对时,安装前有较重的预负荷
                                J 窗型冲压钢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M 经机械加工窗型铜保持架、滚动体引导,不同设计以一个数字区别,如:M1
                                MB 机加工铜保持架,内圈引导
                                N1 外圈带一个定位槽
                                N2 外圈侧面带两个定位槽,间隔180°配置
                                P 注模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PH 窗型注模聚醚酮醚(PEEK)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P5 尺寸和运行精度符合ISO公差5级标准
                                P6 尺寸和运行精度符合ISO公差6级标准
                                W64 固体润滑油填充
                                Y 冲压窗型铜保持架,以滚球定心

                              二、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补充型号

                                表示SKF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某些特性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A 无填充槽
                                CB 已调整的轴向内部游隙
                                C2 轴向游隙小于普通组
                                C3 轴向游隙大于普通组
                                D 两剖分内圈
                                E 最大型号的轴承,带填充槽
                                HT51 用于运行温度为摄氏零下30度至零上140度的高温油脂
                                J1 钢板保持架,滚球引导
                                M 机加工铜保持架,滚球引导
                                MA 机加工铜保持架,以外圈引导
                                MT33 用于运行温度为摄氏零下30度至零上120度的含锂增稠剂油脂,NLGI等级3(普通填充量)
                                N 外圈带止动环槽
                                NR 外圈带止动环槽和止动环
                                P5 尺寸精度和运行精度符合ISO公差5级标准
                                P6 尺寸和运行精度符合ISO公差6级标准
                                P62 P6 + C2
                                P63 P6 + C3
                                TN9 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滚球引导
                                2RS1 轴承两侧有带加强钢板的丁腈橡胶密封件

                                W64 固态油填充
                                2Z 轴承两侧带冲压钢防尘罩(非摩擦密封件)

                                一些图纸号轴承有型号前缀BA2B,表示这种轴承是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三、四点接触球轴承

                                补充型号

                                表示SKF四点接触球轴承某些特性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B20 宽度公差降低
                                C2 轴向内部游隙小于普通级
                                C2H 轴向内部游隙在C2范围的上半部分
                                C2L 轴向内部游隙在C2范围的下半部分
                                C3 轴向内部游隙大于普通级
                                C4 轴向内部游隙大于C3
                                CNL 轴向内部游隙在普通级范围的下半部分
                                FA 机加工钢保持架,以外圈定心
                                MA 机加工铜保持架,以外圈定心
                                N2 大外圈的侧面带两个定位槽,相隔180度
                                PHAS 注模聚醚酮醚(PEEK)窗式保持架,外圈引导,引导表面有润滑槽
                                P6 尺寸精度和运行精度提高,并符合ISO公差级6级(高于普通级)
                                P63 P6 + C3
                                P64 P6 + C4
                                S1 经尺寸稳定化处理,可用于温度高达摄氏200度的轴承圈
                                344524 C2H + CNL

楼主: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补充型号

                                用来识别SKF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B 接触角度大于标准设计
                                CLN 套圈宽度与总(挡肩)宽度公差减小;相当于ISO的6X级公差
                                CL0 精度达到英制轴承的ABMA公差0级
                                CL3 精度达到英制轴承的ABMA公差3级
                                CL7A 用于小齿轮轴承配置的高性能设计(已被CL7C代替)
                                CL7C 用于小齿轮轴承配置的高性能设计
                                HA1 用表面淬硬钢制造的内圈与外圈
                                HA3 用表面淬硬钢制造的内圈
                                HN1 经特殊表面热处理的内圈与外圈
                                HN3 经特殊表面热处理的内圈
                                J 钢板冲压窗式保持架。滚子引导,跟在J后面的数字表示不同的保持架设计
                                P6 尺寸与运转精度达到原ISO 6级公差,高于标准公差
                                Q 优化的接触几何形状和表面特性
                                R 带法兰的外圈
                                TN9 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窗式保持架,滚子引导,
                                U. U与一个一位数的数字相结合表示经缩小的总宽度公差。
                                例如:
                                U2 总宽度公差 +0,05/0 毫米
                                U4 总宽度公差 +0,10/0 毫米
                                 VA321 内部设计经优化
                                VA606 轴承圈上有凸面滚道并经特殊热处理
                                VA607 轴承圈上有凸面滚道并经特殊热处理
                                VB022 大外圈面的倒角尺寸为0,3毫米
                                VB026 大内圈侧面的倒角尺寸为3毫米
                                VB061 大内圈侧面的倒角尺寸为8毫米
                                VB134 大内圈侧面的倒角尺寸为1毫米
                                VB406 大内圈侧面的倒角尺寸为3毫米和大外圈侧面的倒角尺寸为2毫米
                                VB481 大内圈侧面的倒角尺寸为8,5毫米
                                VC027 内部几何形状经修改以增加允许不对中
                                VC068 运行精度提高并经特殊热处理
                                VE174 定位槽位于外圈上在大外圈侧面,运行精度提高
                                VQ051 内部几何形状经修改以增加允许不对中
                                VQ267 内圈宽度公差缩小,±0,025毫米
                                VQ495 与CL7C相同,但是外径公差缩小或偏移
                                VQ506 内圈宽度公差缩小
                                VQ507 与CL7C相同,但是外径公差缩小或偏移
                                VQ523 与CL7C相同,但是内圈宽度公差缩小,外径公差缩小或偏移
                                VQ601 精度达到英制轴承的ABMA公差0级
                                W 套圈宽度公差经修改, +0,05/0毫米
                                X 边界尺寸经改变以符合ISO

                                配对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补充型号

                                用来识别SKF配对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某些特点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CL7C 用于小齿轮配置的高性能设计
                                C... 特殊游隙。紧跟在C之后的两位或三位数的数字表示平均轴向内部游隙,单位是μm。
                                DB 背对背配置的相配轴承对紧跟在DB之后的数字组合识别中隔圈的设计
                                DF 面对面配置的相配轴承对紧跟在DF之后的数字组合识别中隔圈的设计
                                DT 串联配置的相配轴承对紧跟在DT之后的数字组合识别中隔圈的设计
                                HA1 用表面淬硬钢制造的内圈与外圈
                                HA3 用表面淬硬钢制造的内圈
                                J 钢板冲压窗式保持架。 跟在J后面的数字表示不同的保持架设计
                                Q 优化的接触几何形状和表面特性
                                T T后面跟一个数字,识别背对背或串联配置的轴承对总宽度
                                X 边界尺寸经改变以符合ISO

                                四列圆锥滚子轴承

                                补充型号

                                用于识别SKF四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型号前缀和后缀解释如下。
                                符合SKF
                                Explorer性能级规格的轴承使用后缀E识别,标准配备表面硬化钢内圈和外圈。孔上的螺旋槽也是标准结构。因此,有关后缀(HA1和G)不用于这种轴承。
                                A、B、C 或这些字母的组合:改型的内部设计
                                E 不带间隔圈的SKF Explorer轴承
                                EX 带间隔圈的SKF Explorer轴承
                                E(X)1 带氢化丁腈橡胶(HNBR)密封件的SKF
                                Explorer轴承,其它规格与VA901相同
                                E(X)2 带氢化丁腈橡胶(HNBR)密封件的SKF
                                Explorer轴承,其它规格与VA902相同
                                E(X)3 带氢化丁腈橡胶(HNBR)密封件的SKF
                                Explorer轴承,其它规格与VA903相同
                                G 轴承孔带螺旋槽
                                HA1 表面硬化钢外圈和内圈
                                HA4 表面硬化钢外圈、内圈和滚子
                                HE1 真空再熔钢外圈和内圈
                                C… 同一个数字结合,表示轴向游隙的平均值,单位是µm。
                                VA901 轴承两侧带氟橡胶(FKM)密封件,内圈之间带密封圈,可通过外圈补充油脂。
                                VA902 轴承两侧带氟橡胶(FKM)密封件,内圈之间带密封圈,不能补充油脂。
                                VA903 与VA901相同,但内圈之间不带密封圈
                                VA919 轴承两侧带氟橡胶(FKM)密封件,可通过外圈补充油脂,内圈侧面不带油槽,但孔内有环形槽而且引导挡边

                                           上有油孔。
                                VA941轴承两侧带氟橡胶(FKM)密封件,不能通过外圈补充油脂,内圈内侧面带油槽,而且内圈之间外侧带环形槽和油孔

楼主:
一、  单列圆柱滚子轴承

                                补充型号

                                用于识别SKF单列圆柱滚子轴承某些特点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B20 减小的宽度公差
                                CN 普通级径向内部游隙;一般来说仅同以下字母结合使用,这些字母表示减小或偏移的游隙范围。
                                 F
                                减小或偏移的游隙范围包括实际游隙最上面的四分之一部分加下一个更大的游隙范围的最下面四分之一部分。

                                 H 减小的游隙范围,同实际游隙范围的上半部分对应。

                                 L 减小的游隙范围,同实际游隙范围的下半部分对应。

                                 M 减小的游隙范围,同实际游隙范围的两个中间的四分之一部分对应。

                                 R 减小的游隙范围,同1981年的ISO 5753标准规定的“配对圈”对应。

                                 上述字母还同以下游隙等级一起使用:C2、C3、C4和C5
                                C2 径向内部游隙小于普通级
                                C3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普通级
                                C4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C3
                                C5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C4
                                D 修改的内部设计
                                EC 最优化内部设计,包括更多和/或更大的滚子以及修改的滚子/端法兰触点
                                HA3 表面硬化内圈
                                HB1 贝氏体硬化内圈和外圈
                                HN1 经过特殊表面热处理的内圈和外圈
                                J 冲压钢保持架,以滚子定心,未硬化
                                K 圆锥孔,锥度为1:12
                                M 双组件机加工铜保持架,以滚子定心
                                MA 双组件机加工铜保持架,以外圈定心
                                MAS 与MA相同,但在导面上有润滑槽
                                MB 双组件机加工铜保持架,以内圈定心
                                MBS 与MB相同,但在导面上有润滑槽
                                ML 整体式成型加工窗型铜保持架,以内圈或外圈定心
                                MP 整体式窗型铜保持架,带铣槽、绞槽或拉削槽,以内圈或外圈定心
                                MPS 与MP相同,但在导面上有润滑槽
                                MR 整体式成型加工窗型铜保持架,以滚子定心
                                N 外圈外径带止动环槽
                                NR 外圈带止动环槽,有止动环
                                N1 一个外圈侧面带一个定位槽
                                N2 一个外圈侧面带两个间隔180度的定位槽
                                P 注塑成型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以滚子定心
                                PH 注塑成型聚醚酯酮(PEEK)保持架,以滚子定心
                                PHA 注塑成型聚醚酯酮(PEEK)保持架,以外圈定心
                                P5 尺寸和运行精度符合ISO公差5级标准
                                P6 尺寸和运行精度符合ISO公差6级标准
                                S1 经尺寸稳定化处理,可用于温度高达摄氏200度的轴承圈
                                S2 经尺寸稳定化处理,可用于温度高达摄氏250度的轴承圈
                                TN9 注塑成型的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
                                VA301 铁路车辆牵引机用轴承
                                VA305 VA301 + 特殊检查程序
                                VA3091 VA301 + VL0241
                                VA350 铁路轴箱用轴承
                                VA820 符合1998年的EN 12080标准1级的铁路轴箱用轴承
                                VC025 带特殊耐磨损滚道的轴承,用于严重污染环境下的应用
                                VL0241 氧化铝涂层于外圈的外表面,耐高达1000伏的直流电
                                VL2071 氧化铝涂层于内圈的外表面,耐高达1000伏的直流电
                                VQ015 带冠状滚道的内圈,允许不对中的增加

                                二、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补充型号

                                识别SKF双列圆柱滚子轴承某些特性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B 目前的标准设计,带双齿型铜保持架
                                BK B
                                CN 普通级径向内部游隙;一般只同以下字母结合使用,表示降低或偏离的间隙范围。
                                 H 降低的间隙范围,同实际间隙范围的上半部分对应。

                                 L 降低的间隙范围,同实际间隙范围的下半部分对应。

                                 M 降低的间隙范围,同实际间隙范围的两个中间的四分之一部分对应。

                                 P 偏离的间隙范围同实际间隙范围的上半部分加下一个更大的间隙范围的下半部分对应。

                                 以上字母还同下述间隙级一起使用:C2、C3、C4和C5
                                C1 径向内部游隙小于C2
                                C2 径向内部游隙小于普通级
                                C3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普通级
                                C4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C3
                                C5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C4
                                F 以滚子为中心的机加工双齿型钢保持架
                                FA 以外圈为中心的机加工双齿型钢保持架
                                FB 以内圈为中心的机加工双齿型钢保持架
                                HA1 表面硬化内圈和外圈
                                HA2 表面硬化外圈
                                HA4 表面硬化滚子、内圈和外圈
                                HB1 贝氏体硬化内圈和外圈
                                HB2 贝氏体硬化外圈
                                HB3 贝氏体硬化内圈
                                K 圆锥孔,锥度为1:12
                                KTN9 K + TN9
                                K30 圆锥孔,锥度为1:30
                                M 机加工铜保持架,以滚动部件为中心
                                P4 尺寸和旋转精度符合ISO公差级4级(高于P5)
                                P5 尺寸和旋转精度符合ISO公差级5级(高于P6)
                                P6 尺寸和旋转精度符合ISO公差级6级(高于普通级)
                                SP 用于机床轴承的特殊精密级;尺寸精度大约符合P5,旋转精度大约符合P4。
                                SPCN SP + CN
                                SPC2 SP + C2
                                TN9 模压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
                                UP 用于机床轴承的超精密级;尺寸精度大约符合P4,旋转精度超过P4。
                                VE900 初步标准设计
                                W33 外圈上带环形槽和三个润滑孔
                                W33X 外圈上带环形槽和六个润滑孔

                                三、多列圆柱滚子轴承

                                补充型号

                                用于识别SKF多列圆柱滚子轴承某些特点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A、B、C、D、E
                                对原设计的修改。还使用以下字母组合,例如:DC。实际修改是各个轴承特定的,在图纸中提供。
                                C2 径向内部游隙小于普通级
                                C3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普通级
                                C4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C3
                                HA1 表面硬化内圈和外圈
                                HA2 表面硬化外圈
                                HA3 表面硬化内圈
                                HA4 表面硬化内圈、外圈和滚子
                                HB1 贝氏体硬化内圈和外圈
                                HB2 贝氏体硬化外圈
                                HB3 贝氏体硬化内圈
                                K 圆锥孔,锥度为1:12
                                K30 圆锥孔,锥度为1:30
                                M 机加工铜保持架
                                P5 尺寸和运行精度为ISO公差5级(高于P6)
                                P6 尺寸和运行精度为ISO公差6级(高于普通级)
                                VJ202 双列轴承组
                                W33 外圈带环形槽和三个润滑孔

                                 四、单列满滚子圆柱滚子轴承

                                补充型号

                                用于识别SKF单列满滚子圆柱滚子轴承某些特点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CV 修改的内部设计,满滚子组
                                C3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普通级
                                E 增强滚子组
                                HA1 表面淬硬钢内圈和外圈
                                HB1 贝氏体硬化内圈和外圈
                                L4B 带特殊表面涂层的轴承圈和滚动部件
                                L5B 带特殊表面涂层的滚动部件
                                V 满滚子组(不带保持架)
                                VH 满滚子组(不带保持架),自定位滚子组

                                五、双列满滚子圆柱滚子轴承

                                补充型号

                                用于识别SKF双列满滚子圆柱滚子轴承某些特点的型号后缀解释如下。
                                ADA 外圈带改型止动环槽;用止动环固定的双组件内圈
                                CV 经修改的内部设计,满滚子组
                                C2 径向内部游隙小于普通级
                                C3 径向内部游隙大于普通级
                                DA 外圈带改型止动环槽;用止动环固定的双组件内圈
                                HB1 贝氏体硬化内圈和外圈
                                L4B 带特殊表面涂层的轴承圈和滚动部件
                                L5B 带特殊表面涂层的滚动部件
                                2LS 轴承两侧带聚氨酯(AU)接触密封件
                                V 满滚子组(不带保持架)

楼主:
SKF Y轴承轴承型号图

   示例
                                                     1          2   3             4       5     6

     YAR 208-2RF/VE495             YAR       2   08           2RF          VE495
     YAR 208-2RF/VE495             YEL        2   03/15      2F     W
     YAR 213-208-2RF                 YAR       2   13-208     2RF

1 轴承系列

YAR 内圈两侧伸出,平头螺钉锁定
YAT 内圈一侧伸出,平头螺钉锁定
YEL 内圈两侧伸出,偏心锁定环
YET 内圈一侧伸出,偏心锁定环
YHB 内圈两侧伸出,六角孔
YHC 内圈两侧伸出,六角孔
YQC 内圈在两侧伸出,方孔
YSA 内圈两侧伸出

2 尺寸系列

2 轴承符合 ISO 9628:1992
17262 轴承符合 ISO 15:2000,尺寸系列 02,球面外径
17263 轴承符合 ISO 15:2000,尺寸系列 03,球面外径

3 孔径

  用于公制轴的轴承
03/12 12mm 内径
03/15 15mm 内径
03 17mm 内径
04 20mm 内径
  到
20 100mm 内径
  用于英制轴的轴承
  用三位数表示,跟在公制轴承基本型号之后,用短横线隔开。 第一个数字表示英寸整数,第二和第三个数字表示十六进制的英寸小数,例如: 204-012
-008 1/2 英寸 = 12,700mm 内径
-100 1 英寸 = 25,400 mm 内径
  到
-215 2 15 /16 英寸 = 74,6125 mm 内径

4, 5, 6 后缀

密封件
- 标准轴承: 轴承两侧为标准 Superagriseal 接触密封件
- 带方孔和六角孔的轴承: 轴承两侧为三唇密封件
2F 轴承两侧为标准接触密封件带附加普通挡油环
2LS8 轴承两侧为钢板增强的合成橡胶接触密封件
2RF 轴承两侧为标准接触密封件带附加橡胶唇挡油环
2RS1 轴承两侧为钢板增强的丁腈橡胶接触密封件
VP076 轴承两侧为冲压钢防尘盖

材料
HV 不锈钢轴承部件,无毒性(食品级)滑脂
VA201 轴承带冲压钢保持架,适用高温场合
VA228 轴承带 Coronet 石墨保持架,适用温度 -150 到 +350 °C
VE495 镀锌内外圈和不锈钢甩油环,无毒性(食品级)滑脂
VL065 镀锌内圈孔和侧表面
VT357 轴承充填用锂-复合皂制造的优质矿物油基滑脂

其它特征
C 圆柱外径
K 锥孔,锥度 1:12
U 轴承无偏心锁定环
W 轴承外圈无润滑孔
W64 固态油轴承

网友A:
哇  很全列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很全列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