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螺纹用SOLIDWREWS怎么画出来?如螺丝,螺母

楼主(2012-06-25):
内,外螺纹用SOLIDWREWS怎么画出来?如螺丝,螺母。请赐教。

网友:
如果只是示意,可以用贴图;如果一定要画出来,就查查螺纹手册,按牙型角、牙型半角、螺距等等参数,建议用扫描切割成型,但对于螺纹末端,按有无退刀槽的情况,再看是否另外再画一小段不完整螺纹。

网友:
有必要画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