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里面的芯子和弹簧都拆掉,压力还是下不去,奇怪

楼主(2012-06-25):
把液压回路上的溢流阀里面的芯子和弹簧都拆掉,压力还是下不去,哪出了问题?在线等。
说详细点,回路上有一个油缸,一个换向阀,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溢流阀一个电机,一个油泵,就这么点东西。

网友A:
油路堵了

游客

网友:
支持!

网友:
油泵的流量与所使用的溢流阀流量是否匹配?

游客

网友:
是调压力,但是要卸荷啊,他泄不了那么大的荷不就堵了吗
我没有说错,我曾经见过有高手就用12的齿轮泵代换6的齿轮泵,压力不管怎么调也调不下来,液压电机过载很快就发烫。。YB1-50的代换YB1-12的。。。。
你错了,溢流阀是调节压力的,另外还有别的叫法“安全阀”。

网友B:
请检查回油管路(包括溢流阀溢流路和主路)

网友C:
液压回路上的溢流阀里面的芯子和弹簧都拆掉,压力还是下不去,哪出了问题?在线等
你也是高手,佩服 都拆了 还毛的压力啊

网友:
换向阀安装有误,同意二楼意见,另外时间继电器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路堵了

6MP的压力啥东西堵的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回路上的溢流阀里面的芯子和弹簧都拆掉,压力还是下不去,哪出了问题?在线等
你也是高手,佩服{:soso ...

啥东西都拆掉压力就是不变,奇了怪了。6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回油管路(包括溢流阀溢流路和主路)

怎么检查啊 小学生重来没弄过液压的东西

网友:
换向阀卡死了,楼主最好贴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照你那么说,溢流阀的管道卡了东西不是堵了,与换向阀没关系 。你把液压泵到溢流阀的管道拆下来。看看

网友:
哦对了,不知道你的液压系统是不是换向阀和直通式溢流阀都装在板阀块上的。那就更简单了 板阀块里面有异物,拆吧
没事

网友:
回路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怎么带压拆东西?阀是什么样的

网友:
说明油没有经过溢流阀。

网友:
系统孔道可能小了,油泵的流量大于孔道的流量,产生背压

网友:
都拆了,相当于一个罐子,哪里还能调整压力,只能是泵的压力

网友:
表坏了,换块表吧。

网友:
1,楼主最好能发个你那边的原理图来看看,这样能更好判断
2,楼主的压力是在回路的什么地方测的?  负载还是空转?
3,一般情况下泵出来接的主溢流阀芯等拆掉以后等于系统是从泵出来后直接回油箱了,系统没有压力才对(是不是楼主的回油管路细了,等于节流了产生背压?)

网友:
溢流阀进油路堵了

网友:
建议用排除法,先换油泵,再换溢流阀。换向阀。另溢流阀是常闭元件,弹簧阀芯拆了,就直接回油箱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油路板裂了。

网友:
压力表坏了,指示不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液压回路上的溢流阀里面的芯子和弹簧都拆掉,压力还是下不去,哪出了问题?在线等
你也是高手,佩服{:soso ...

若溢流阀的有用的东四都让你拆了,那溢流阀开始就是个摆设。若溢流阀无法泄压,则可能溢流阀选型时流量小于系统流量,或溢流阀出口油路堵塞,则有可能压力调不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若溢流阀的有用的东四都让你拆了,那溢流阀开始就是个摆设。溢流阀根本就无法泄压,若溢流阀选型时大大小 ...

溢流阀一看你就没拆过。 原理也不懂 还无法泄压啊 你回去在看看书

游客

网友:
液压阀设计、制造都参与过,现在有的干不动了仍在学。 普通溢流阀阀体内部有主阀芯,压力弹簧。楼主说阀芯和弹簧被拆掉,仍无法泄压,让大家分析原因,问错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溢流阀一看你就没拆过。 原理也不懂 还无法泄压啊 你回去在看看书

你把主阀芯拆了 弹簧拆了 进油口和出油口直接相连了 怎么可能无法泄压
嘿嘿 有的东西要亲手拆 在分析里面的构造 和图纸的构造 会使自己更加的了解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主阀芯拆了 弹簧拆了 进油口和出油口直接相连了 怎么可能无法泄压
嘿嘿 有的东西要亲手拆 在分析里面 ...

楼主的问题就不是溢流阀的问题,板阀块可能堵了 具体还的要他自己拆拆看
在下也是新手

网友:
溢流阀有回油吗,没的话就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系统流量和溢流阀流量匹配存在问题

网友(2012-09-22):
1. 溢流阀选型错误,通流能力选的太小了,如果是成熟系统,不太会犯这样的错误。
2. 如果阀芯拿掉压力还下不来,请检查溢流阀出油口有没有装单向阀插件,单向阀是不是装反了,如果装反了,肯定泄不了油了。
3. 或者阀块上回油箱的通道被堵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模糊!!

网友:
压力表开关关住了,显示的指不准。

网友:
要看看换向阀是不是没有动作
或者是不是没有到位,

网友:
我的机器是加不上压,刚开机还行等过一会儿就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压回路上的溢流阀里面的芯子和弹簧都拆掉,压力还是下不去,哪出了问题?在线等
你也是高手,佩服{:soso ...

呵呵,佩服

网友:
液压系统复杂 上原理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