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接了个蜗杆产品,旋风铣求助

楼主(2012-06-25):
本人接了个蜗杆产品,需要用旋风铣加工,哪位大侠用过旋风铣,哪家的质量好,价格低。我这个产品利润小,呵呵。

还有,用自动送料仪表车床可以改吗 ?这样就可以一人操作多台设备了 ,哎没办法,不知道谁有经验,或有设备买卖的。

网友:
质量好,价格还得低

网友:
到底是怎样的个东西,有样品吗?亮出来大伙看看,最好有图纸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在6140的车床上改过一台,不过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弄了,主抓这个的技术员也走了,试做的样品是做出来了,刀具是个问题,买的是山西风源的,邮寄过来的,具体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有机会问一下同事,看有谁知道不。

网友:
听说普通车床就可以改,旋风铣效率应该很高的!我以前加工的蜗杆,加工费一根300元,一个熟练车工一天只能加工一根,干了十根,客户嫌贵,剩下的让有旋风铣的厂家干,一根只要120元,我的天!

游客

网友:
多大模数?一天才加工一件?我做一件的600块,1.5M长,9个模数,两头轴承位加三角牙

网友:
LX-185数控螺旋铣床
我们公司的专机产品        沈阳市三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http://sysmzg.com/product/ProductInfo.aspx?ID=42&CategoryID=29

网友:
普通车床上不就可以车吗

网友A:
小模数,大批量可以选择旋风铣,要是大模数多头的蜗杆,旋风铣床也不是很好加工的

楼主:
模数是1,直径8的,比较小了 ,只是价格低长期产品,所以希望在设备投入方面小点
还是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旋风铣没接触过,可以考虑车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数是1,直径8的,比较小了 ,只是价格低长期产品,所以希望在设备投入方面小点
还是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

这么小的蜗杆啊,多半是汽车雨刮器或者电动摇窗上面使用的...这样的蜗杆一般选用精密冷轧机或者是旋风铣...冷轧机的效率最高,但是成本也很高,大约2-3秒一个...旋风铣的成本比较低..效率稍微低一些...其实用数控车完全就可以做的...效率比旋风铣低一些...

网友:
哈量有 但不知道你能接受不

网友:
唯一加工办法就是旋风铣,从精度方面来说只有磨削超过旋风铣,但是效率不行,而加工效率方面来说只有扎制超过旋风铣,但是精度不行,而其他加工方法不论从加工效率或是加工加工精度来说跟旋风铣相比都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你这个蜗杆不是汽车雨刮器上的就是汽车摇窗电机上的,我们也加工过你的这个相似的工件,包括装夹加工时间40秒以内,表面粗糙度稳定在0.8左右,精度等级稳定在6级以内。,当然是数控的。

网友:
滚丝滚一下好了。旋风也不是万能的,具体看产品再决定工艺

楼主:
我把图纸上传了 ,有经验的大侠看看

网友:
这是一根蜗杆电机轴,应该是汽车上的,两端没有中心孔,蜗杆齿槽对两端定位基准有跳动要求,齿形以及齿面粗糙度也有要求,齿槽收尾没有退刀槽,蜗杆齿槽加工后工件不允许弯曲变形,蜗杆齿厚要求也有点高,唯一的办法旋风铣,如果舍不得花钱你这个零件是做不出来的,就算你能做出来,你也亏本。现在你想一想数控车能不能做,滚扎能不能做。。。。当然不能了。

楼主:
对类似的,有什么好点的工艺吗?动静大师
尺寸,同心度要求比较高,不知怎么加工能合格

游客

网友:
这是俺的专业。 刀具、工装、毛坯、机床全部都要高精度。你不投入,它不产出。

楼主:
用6136机床加旋风铣头,可以加工模数是1的蜗杆吗?强度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旋风刀第一次听说的

网友:
只要你公司条件可以,是完全可以用普通车床改成旋风铣,这样比你买设备划算得多,之前我在的那个公司都是这样操作的,而且加工出来的产品精度不亚于新设备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的设备每台只用一个蜗杆,也是直接发出去的

楼主:
那要把工艺搞好,才能说投什么样的设备啊
对不对,就是没有的设备也可以外协啊
有好的工艺来分享一下

网友B:
旋风铣床最大可以加工多大

网友:
风源的不错,技术成熟可靠,不过在工艺和操作上要注意,还有就是刀具的选择上要注意

网友(2012-07-27):
引用 网友B:
旋风铣床最大可以加工多大

直径200,长度16米。

我见过最大的。

网友:
据说旋风铣加工出来的蜗轮/蜗杆精度很差,还不如滚丝机加工。是这样吗?

网友:
用纵切机床(走心机)一般都可以配旋风铣,自动上下料,自动出产品,效率高,普通车床细长轴做不好

网友:
我这里有旋风切的,你哪里的?我泰兴

网友:
没有旋风铣怎么就接活了,量不大的话外协吧,买设备不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数是1,直径8的,比较小了 ,只是价格低长期产品,所以希望在设备投入方面小点
还是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

还是数控车来做吧。

网友:
你好,我是洛阳中信的,不知有没有图纸可以给你报价。QQ:1273231244

网友:
我师傅曾经自己设计并生产了一台旋风铣,而且使用了,效果不错,结构简单,普车将刀架卸掉就可以改装,小于或等于4个模数的加工效果还可以,主要是是刀具有点难,网上有卖的,有内旋风和外旋风两种,内旋风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模数,大批量可以选择旋风铣,要是大模数多头的蜗杆,旋风铣床也不是很好加工的

  请问大模数多头蜗杆用什么设备加工。例如m=6  6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模数多头蜗杆用什么设备加工。例如m=6  6头的。

6模不算大..6个头基本比较难车的了,,用旋风铣分刀就可以搞定..前提是机床精度足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模不算大..6个头基本比较难车的了,,用旋风铣分刀就可以搞定..前提是机床精度足够好...

请问是什么样的设备。自已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什么样的设备。自已做的,还是买的。

买的数控车,然后买附件自己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大师有空弄个实物照片给小弟看看。小弟迫切想弄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大,先谢谢。让小弟酝酿一下,有事再请教。

网友(2013-04-09):
我这里有这种数控旋风铣,主要加工各种螺杆,东莞赖生18858067239!!

网友(2015-01-25):
专注于研发,生产螺纹加工设备,满足高端蜗杆,螺杆的生产需求。广泛应用于:各类汽车, 智能家居,医疗设 备…需要就加QQ2487343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