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 IS0 898/1 ZINC+PASS, pas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5):
螺栓 符合标准, IS0 898/1 ,表面处理:ZINC+PASS, 这里的pass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可能是镀锌吧!!!

网友B:
是不是写错了,nass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镀锌吧!!!

镀锌是zinc,后面的pass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写错了,nass实验

不是nass,是pass,我怀疑是不是抗氧化处理?

网友C:
会不会是passivation的缩写,就是钝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passivation的缩写,就是钝化处理。

貌似就是这个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