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割钢板料,数控铣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25):
气割钢板料,数控铣,铣边,用什么刀具,多大进给,多大转速。

网友A:
50-60玉米铣刀
s600-800
f150-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60玉米铣刀
s600-800
f150-200

什么叫玉米铣刀啊?

网友:
玉米铣刀,又称玉米棒铣刀,又叫鳞状铣刀,表面看是密集螺旋网纹状的,槽比较浅,一般都是用于一些功能材料之类的材料加工

网友A: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3%F1%C3%D7%CF%B3%B5%B6&in=17452&cl=2&lm=-1&st=&pn=1&rn=1&di=2828874500&ln=1186&fr=&fm=&fmq=1340628550833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pn1&-1&di2828874500&objURLhttp%3A%2F%2Fwww.jd37.com%2FFiles%2FProductPic%2F20089%2F8143717344.jpg&fromURLhttp%3A%2F%2Fwww.jd37.com%2Fsell%2Fviewpic.asp%3Fid%3D262180&W555&H342&T7978&S18&TPjpg

网友:
鳞状铣刀

网友:
去百度一下

网友B:
这玩意儿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D3%F1%C3%D7%CF%B3%B5%B6&in=17452&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好贵

效率高啊

网友:
普通刀呢,给多少

网友:
普通到你就要逆铣,不要顺铣,哪样的话刀具磨损快,看你用多大的到,再根据实际情况定切削参数

网友:
那东西要多少钱啊

网友:
没有就用普通白刚刀也可以

网友(2012-12-09):
气割的45钢,很硬的,白钢刀死翘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