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的数控车床 出现memory alarm no.9 voltage low 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25):
最近几天一开机就出现memory alarm no.9 voltage low   ,是什么记忆警告:电压低?  打电话问KND的客服,让把电源里的+5V电压调高点 ,调过咧,还是出现以上内容,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那个电池死也扣不下来,= =请问有人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么?谢谢~~

网友:
你看看能不能改下参数,里面好像有个管着测电压的参数!

楼主:
不明白是哪个参数? 能详细说明么?这个报警倒底为什么报警呢,我没搞懂?是+5V电压?还是主板上的电池?还是其他的?有高手来解答下么

网友:
电池没电了么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个详细回复~·拜托

网友(2013-03-23):
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了这问题

网友:
好像是电压低啊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可能性大,有些存贮板上是有专门的电池的,是用来防止数据丢失的,你要找到那块板,看上面有没有电池,没有的话就检测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