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圈350X8.6的沟槽设计尺寸,求助

楼主(2012-06-25):
求教O形圈350X8.6的沟槽设计尺寸,槽深,宽(带一挡圈),及公差。  轴向静密封用

网友:
轴封光用O型圈很难封住油,建议查看下液压手册,经验算法槽深为O型圈线径的2/3,另宽你需提供档圈的厚度了:》

网友:
不算挡圈 深7.5 宽12.5

网友:
既然静密封的话,那么压缩量可以大一点,40%的压缩量也是可以的,但要考虑工人的操作,压缩量过大,在借助手压机的情况下,容易把O型圈压坏

网友:
这个o型圈密封我上次有一套设备要用到,尺寸弄不好,叫工人配的,真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