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求教,小弟到东莞混饭来吃了

楼主(2012-06-25):
最近小弟到东莞混饭来吃了。明天要去面试了,接到面试通知后,找了下对方公司的资料啊。是加工小五金件的,带送料机的!! 这种机器见过,他的程序好像是嵌套的 ,运行完以后直接返回,然后送料机送料。程序重新运行啊。

请问各位师傅,怎么才能做到程序自动返回重新运行。 我想过用M99的方式。但是好像用M99的话,加工件数不能统计!思来想去只有宏程序了!

求教各位师傅了。

楼主:
另外这种送料机如何用程序控制送料,退料?

网友A:
是一直在调子程序吗。加工件数还得统计,光用子程序不能做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在调子程序吗。加工件数还得统计,光用子程序不能做到吧

用M98调用诺干次子程序是可以做到,但是没法统计数量啊

网友:
用变量计数啊   用IF GOTO 跳转

网友B:
他们用的哪家的数控系统啊?不同系统的M码应该是有区别的。

游客

网友:
m98m99,还有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用的哪家的数控系统啊?不同系统的M码应该是有区别的。

在PLC里面写的,想是M几就是M几,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大部分的M码是一样的,只是少部分不一样。
如果在数控车上面加个电机下料,那个控制电机转和停止的的M码是可以随便定义的(其实可以是M3,M4,但是为了统一,还是用别的M码代替),在编程的时候知道就行了。

网友C:
他用的什么系统,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指令,但是大同小异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你可以赋值
比如说
R1=0                                              先赋值
R2=1
QWE:                                           QWE为起始点
X=R1
----------                                   这是中间的具体过程
-----------                                  根据你的需要  想编什么就编什么
-------------
---------------
R1=R1-R2                              R1=R1+R2 上边已经赋值了  也就是说   0=0-1   这个时候等号前边的0就等于1了  现在R1就等于1了
                                            这里边R1是个变量不是定量
IF R1>=-100 GOTO QWE        IF是当什么什么什么    GOTO是跳转指令        在这里就是当R1>=负100 跳转到QWE   一直这么
                                           循环直到R1为负100的时候才结束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用的什么系统,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指令,但是大同小异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你可以赋值
比如说

看了你这个我有点懂了, 当我车削完了以后 X或者Z的位置为标记!然后写一个IF GOTO啊,就是如果X或者Z的坐标为多少,就跳转到第一行重新运行!应该是这样了吧

网友:
我用广数928ta。直接用M20就好了

网友:
计数可以另外加个指令,也可以用宏程序在参数里面看数量

网友:
有个系统参数,每次运行完让这个参数加一就好了…

网友:
#3901变量,可读写…程序结束时写入#3901=#3901+1

网友:
用系统变量#3902是要加工的数量,3901是已加工的数量

网友:
#3901LE #3902 GOTO@

网友:
主程序是用G65PxxxAxxxBxxxP9999;这样的格式的,子程序最后有一段是否准备就绪的信号判断一般是#1000后的变量等于1或是0没准备好就不动,好了就直接干了一直循环下去9999次
计数的话需要该参数6700#0改为0, 6710 填入要计数的M代码,比如填入76(与当前系统M代码不冲突),在加工完一个活后写上M76计数器就加1,然后再判断是否上下活完毕即准备就绪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这个我有点懂了, 当我车削完了以后 X或者Z的位置为标记!然后写一个IF GOTO啊,就是如果X或者Z的坐 ...

是要上下活的,直接跳转,那么活是否上好了,你这样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