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连轧机是怎么控制的?刚接了个活

楼主(2012-06-25):
弟弟接了一个活,将圆钢轧制成扁钢,他想做四联轧机一次轧出成品。他对控制基本不懂,我对轧钢基本不懂,所以到论坛上问问,这样的活怎么做控制?买什么样的电机?需要闭环控制吗?最简单的冷连轧机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谢谢老鹰的推荐,不过题目这样改有点不合适,这个活是能帮上就帮一把的活!

网友:
是热轧还是冷轧, 说清楚

网友A:
你这么没头没脑地说,谁都帮不上,

从你坯料开始说,什么材料,原始状态,要轧成什么形状,最终的材料状态,都说全了,也许有谁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没头没脑地说,谁都帮不上,

从你坯料开始说,什么材料,原始状态,要轧成什么形状,最终的材料状 ...

冷拔状态的φ12圆钢(钢筋),经过四道连轧轧制,最终状态为20宽、约2.5厚的扁钢,扁钢做冲压件用。再细的东西,我再去问!
我想了解一下最简单的连轧控制方案,看看能不能帮忙把活做下去。
我弟弟初中没毕业,做了十来年的冷拔设备,突然接了一个这样的活。我帮他找了一些轧机的资料,他自己去看了几台轧机,我没想到那小子这样就开始做了,做了四台二辊轧机,四台几乎一模一样,电机和减速器都是一样的,指望着通过变频器调成所有的速度。现在换了一个电磁调速电机,准备用这个调成需要的速度和启动转矩。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拉钢和堆钢问题,在网上看了一些论文,有些找不到北了,所以想问问解决这类问题的方向。

游客

网友:
φ12圆钢(钢筋)材质很特殊吗?否则为什么不用2.5的冷轧钢板剪裁?

网友A:
你现在的材料状态,应该说是不行,从变形率上也不行,

你需要仔细核算每一个道次的变形率,超过那个,就裂了,无法实现连续的工艺过程,大的变形率,必须有中间热处理,要考虑这个,考虑完这些,才能谈控制问题,

游客

网友:
圆钢的初始状态为热轧圆钢,成品为18.5*2.5。原来的数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材料状态,应该说是不行,从变形率上也不行,

你需要仔细核算每一个道次的变形率,超过那个,就 ...

用单台轧机做了一个实验,轧制四次,控制轧制速度和变形率,连续做出了一些成品是没问题的。具体的实验参数我也不清楚,在实验开始阶段也有压裂的,每道的变形率通过这样的实验算是得出了。
材料提前退火是不是就好点,不会压裂了。冷拔、退火、酸洗、调直这些工序他们有经验,可以提前处理材料。
做这样的设备是挺吃力的,可能有许多方面都没有考虑到,甚至就没概念。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一声呢?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我见到个一种设备,是把φ10的盘钢轧成宽9X3的扁钢,它是通过两次轧制成形的,我看这种设备是用液压驱动的,

网友:
机器都成型了,我也不能建议太多,注意,最好退火,其次,希望孔型轧制,第三,速度要慢

网友:
机器都成型了,我也不能建议太多,注意,最好退火,其次,希望孔型轧制,第三,速度要慢

游客

网友:
换个机器,免得大家把我当成逃犯
你怎么换了头像?

网友:
想做轧机?估计有点困难!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原来的数据有些错误,圆钢的初始状态为热轧圆钢,成品为18.5*2.5。998大侠说的没错,20*2.5的轧制不出来。控制系统的原理基本上懂了,现在在等做控制的报价。有新进展我再通知大家。
照猫画虎也有可能山寨出来!很奇妙。

网友:
我也是冷轧行业的,不过是冷轧钢带。。。帮不了你,顶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