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轴强度校核的问题

楼主(2012-06-26):
        假设轴工作时传递的实际工作扭矩为T,对轴进行强度校核时扭矩是按照工作扭矩T计算,还是按照名义扭矩Tc=T*k  (k;载荷系数)计算??
        以前对轴进行强度校核时都是按照工作扭矩T计算的,最近搞链轮、皮带轮、联轴器设计时发现有载荷系数k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再想轴强度校核时是否也要考虑载荷系数这个参数?

网友:
轴校核里面用的是许用应力,换句话说也类似于载荷系数加进去了。

游客

网友:
那个许用应力是材料本身的,和工况关系不大,就是说你换一个工况查到的那个材料许用应力也是这个值。

网友:
这个是必须考虑的,并且这个K是很多条件决定的,比如原动机,传动机构类型,工作机载荷形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