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CF卡拷程序,老出现未格式化怎么办

楼主(2012-06-26):
在加工中心上,第一次用的时候还好呢,拔下来,再插上就出现未格式化,将FAT,FAT32,exFAT都格式化了,还是没用。格式用是FAT,还是出现内存卡未格式化。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重新买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买一张。

那也太浪费了吧,硬件没有问题,主要是找不到原因,找到的话,应该很好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至少没那么频繁

网友:
CF卡几十块一张。你自己搞半天还不一定能弄出来。

 像我们计件的工资、谁去搞那卡啊。都叫老板重新买。

网友:
卡的原因比较大,2G以下的,不要买太大的,

网友:
要么卡坏~~要么卡槽坏~~

网友(2013-05-09):
卡槽老坏

网友:
多找几台电脑试下,我碰到过,一张卡,两台台式机,一台笔记本试了都没用,于是在机床上用系统自己格式化,还是没有用,后来找不到东西格了,想起随身带的数码相机,一格,好用了,那个晕啊,打电话问FANUC,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网友(2014-10-16):
CF卡的格式是:每个程序都有个从一开始的编号,U盘等没有,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电脑格式化CF卡比机床的格式化要先进,所以在电脑上可以看见,但机床不认,我查了大量资料,得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