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斜边怎么做。

楼主(2012-06-26):
大概是这样的,长度是400左右,40 和55这个尺寸可以大小0.5   因为只有三条,刨床上怎么样装夹,来做这个斜边~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描述清楚吧!是不是底面长度400,宽度未知,一端高度40,一端高度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描述清楚吧!是不是底面长度400,宽度未知,一端高度40,一端高度55。

铁板长度400,宽度40.一端高40 一端高度55

网友B:
能不能上个三视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上个三视图上来

我手上拿的是左视图吧?

楼主:
除了可以使用正弦台钳有其他办法么。我们这没这种台钳。

网友C:
他这个零件就是一个长400的杆,截面如图。他想知道怎么用刨床加工这个没写长度的斜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拿的是左视图吧?

原材料就是这个形状吗 要求铣3个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零件就是一个长400的杆,截面如图。他想知道怎么用刨床加工这个没写长度的斜边。

没描述清楚,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材料就是这个形状吗 要求铣3个面吗?

就是一个长400斜边的问题,其余的好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长400斜边的问题,其余的好做。

先把其他三个面搞好 最后来搞那个斜面啊   有一种台虎钳可以转角度的 算好斜边的角度 有那个台虎钳来装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其他三个面搞好 最后来搞那个斜面啊   有一种台虎钳可以转角度的 算好斜边的角度 有那个台虎钳来装夹 ...

你说的是正弦台钳?不过我们这木有这样的台钳~

网友D:
精度低,划线解决,精度高,用正弦台钳,精度再高,做专用工装。

你的条件没有正弦钳子的话,也可以做个简易的装夹工具解决,主要还是看精度要求,才能知道用什么方法。

另外,精度不高的前提下,斜面不长(只有42.7mm)你如果是用牛头刨的话,不要用自动跑刀,牛头转个角度手工进刀从侧面刨下去也是可以的。(用个刨侧面的弯刀)呵呵。装夹不能用台钳,用压板直接水平压在的工作台上,记得前面要用挡块挡好呀。

网友:
铣—9 斜楔联动夹紧铣床夹具CAD图纸怎么做做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低,划线解决,精度高,用正弦台钳,精度再高,做专用工装。

你的条件没有正弦钳子的话,也可以做个 ...

师傅这个方法行,垫起一边,用偏刀刨~

网友:
刨床头可以摆角度的嘛!还用想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