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加工该零件,用什么方法成本最低?

楼主(2012-06-26):
大家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做比较合适,小批量的生产的

网友:
小批量就常规方式加工吧!折弯!R角处垫个相应的板压死边的方式加工!

网友:
自己做两个简单的模具就好了。

游客

网友:
我说的是简单的模具。
请注意楼主是小批量,不是什么都模具。 一般速冲下料,因为没有涉及到特殊图形,如有可以用镭射 因为折弯有干涉,折弯部分按2楼方法可行,

网友:
小批量可以剪板下料,折弯成型。

网友:
可以改成组焊件吗?这样难度会小多了

网友:
没有什么公差要求么?折弯处理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