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上百小时后,柴油机顶面出现裂纹,怀疑缸盖毛坯

楼主(2012-06-26):
我是做柴油机的,最近发现我们的供货商提供的缸盖毛坯,运行上百小时后,顶面出现裂纹。因为其他毛坯供货商没出现此问题,所以确定就是毛坯出现了问题。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迷津,现在谁都找不出毛病。

我们的材质是HT250,这个位置是喷油器压板压力处。
图上裂纹横向约10mm,纵向约8mm。

该处是喷油器压板位置,柴油机运行时,应该会受一定压力作用。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迷津,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材质?金相?内应力?

楼主:
多谢老鹰大侠!我的问题如果各位大侠哪里没看明白我再给大家解释。
现在两个厂都困在这了,上千台零件没法流通。

网友A:
材质?金相?内应力?
可能铸造加工不合格!可以将毛坯做下探伤,看看是否铸造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金相?内应力?
可能铸造加工不合格!可以将毛坯做下探伤,看看是否铸造出了问题!

不好意思大侠,是我没有说明白。
铸件来了之后,我们加工完成要将缸盖放入水中,内腔通过400000Pa的压缩空气进行水压试验。
您所说的毛坯探伤是什么意思?是里面有细小裂纹但是没有透水?这种裂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您是否经历过此类事件?

再次感谢大侠指教!

游客

网友:
没做过X探伤,我们单位没有做过这个的。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申请,只是申请理由必须充分。您可以说细一点儿么?
是0.4MPa,很小。铸造缺陷多,裂纹当然不可避免。中国制造。
有些怀疑4MPa的气压能测试出怎么呢?有做过X光探伤吗?

网友B:
铸件质量有问题吧,这么难看

网友A:
0.4MPa的压力试验?之前你说有压力,是多大?还有机器运行,振动大不大!是否因为应力集中或共振引起裂纹扩大,个人之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件质量有问题吧,这么难看

呵呵,内腔的确不太好,不过这是后话了,先给这个裂纹解决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MPa的压力试验?之前你说有压力,是多大?还有机器运行,振动大不大!是否因为应力集中或共振引起裂纹扩 ...

嗯,0.4MPa的压力试验。
压力就是一个压板拧上一个M8的螺栓的压力,没多大,震动我没法量化,就是一个拖拉机那样的震动,也不小。应该跟震动有关。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裂纹是如何产生的?铸造过程中总会出现么?

网友A:
应该是铸造质量问题!如果担心,可以做一下探伤!是否有裂纹、砂眼等缺陷!还有你上面的那些眼是本来就有,还是?

网友C:
批量开裂,简单问题,常规的‘热裂’,很简单,先看金相组织的‘石墨形态’,看看就知道了,

游客

网友:
998师父,正常的"石墨形态"是如何分布的,有图对比最好。
佩服,不佩服不行

网友D:
多大的柴油机用的,是否有震动,看图片像是里面有缺陷,震动后产生的裂纹。

网友:
我的益达,笑习下

网友E:
铸造工艺,材料的纯度,检测压力不够,,我感觉都有...

游客

网友:
材料纯度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F:
成熟产品的话,很简单:
让专业晶相分析公司做个晶相检验,好点的一般都有问题描述。一两千块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铸造质量问题!如果担心,可以做一下探伤!是否有裂纹、砂眼等缺陷!还有你上面的那些眼是本来就有, ...

好像没有眼儿,我估计是线切割之后上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熟产品的话,很简单:
让专业晶相分析公司做个晶相检验,好点的一般都有问题描述。一两千块钱搞定。

金相检验都检验什么内容?
我们集团有材料研究所,自己就能检验。

游客

网友:
更好办了,叫他们分析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柴油机用的,是否有震动,看图片像是里面有缺陷,震动后产生的裂纹。

缸盖长度大概650,4缸,拖拉机用柴油机震动肯定是有的。
图片上怎么看出的缺陷?震动后产生裂纹是肯定的,但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愿闻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开裂,简单问题,常规的‘热裂’,很简单,先看金相组织的‘石墨形态’,看看就知道了,

我去搜索了一下“热裂”,我感觉您说的蛮在理的。我查过石墨形态,A型石墨,石墨长度4级,珠光体95%,磷共晶数量1%,碳化物0,硬度229~232。
有没有可能是报告不准或是检验位置不对?
如何避免热裂?

大侠,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搜索了一下“热裂”,我感觉您说的蛮在理的。我查过石墨形态,A型石墨,石墨长度4级,珠光体95%,磷共 ...

要检查裂纹区域的组织,特别是石墨形态,热裂就与这个有关系,确定无疑,否则不会裂,这不是复杂问题,是在全世界有定论的东西,

网友:
你们加工齿轮室缸盖板吗

网友G:
齿轮室壳体和机油盖加工吗

网友D:
我们是做船用柴油机缸盖的,看你的图片感觉是有缺陷。具体的情况要分析,我也没见到实物,无法给出结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要检查裂纹区域的组织,特别是石墨形态,热裂就与这个有关系,确定无疑,否则不会裂,这不是复杂问题,是 ...

请教一下998,跟热裂没太大关系的,带状偏析,不知道大侠有没有研究

以前遇到的Cr合金钢,热锻过程中碳化物带状偏析,导致横纵向性能差异大、脆性大,后续热处理能缓解,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且后续不能用退火、低温回火等工艺,否则带状组织马上又出来。

想请问一下从热加工环节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一个环形零件,热锻过程中怎样尽可能避免这种偏析?

网友:
我查了一下热裂,原因基本可以概括为

1铸型收缩产生的缝隙不能及时充液形成的
2热裂温度区内各部冷却速度不均导致集中变形,应变过大导致的

网上的说法是:

“灰铸铁在凝固过程中发生石墨化膨胀,所以灰铸铁不易产生热裂,而可锻铸铁和铸钢件热裂倾向性较大。”
它从收缩的角度考虑,认为灰铁成型过程中收缩量小,不易热裂;

但同时还有一条是从晶粒形状角度考虑的判据
”晶粒越粗大,柱状晶方向越明显,产生热裂的倾向性就越大。“

网友:
又长知识了,谢谢共享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998,跟热裂没太大关系的,带状偏析,不知道大侠有没有研究

带状偏析是冶炼环节带过来的,一般不能通过热处理解决,要从冶炼下手,根本性处理这个,比如加强精炼环节的控制,控制吹氩的量与强度,

浇铸环节尤其要控制,比如过热度,对于40Cr这类材料尤其要重视,过热度大了,偏析就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齿轮室壳体和机油盖加工吗

缸体缸盖曲轴连杆齿轮室齿轮室盖油底壳飞轮飞轮壳凸轮轴都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做船用柴油机缸盖的,看你的图片感觉是有缺陷。具体的情况要分析,我也没见到实物,无法给出结论。

你说的缺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检查裂纹区域的组织,特别是石墨形态,热裂就与这个有关系,确定无疑,否则不会裂,这不是复杂问题,是 ...

我们已经检查了裂纹附近的组织,石墨分布形状A型,石墨长度4级,珠光体数量95%,磷共晶数1%,碳化物0,硬度229~23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可能是存在E型石墨造成局部易裂是么?是不是我需要多检测几个点?E型石墨如果存在的话,范围会小到一个点还是一大片?

我看楼上一位大侠说道,HT250不易产生热裂,这对不对?

多谢大侠~

游客

网友:
其实很多搞晶相的直接就在单子上把裂纹原因给解释的清清楚楚,别的不说,至少可以显示下水平,广告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已经检查了裂纹附近的组织,石墨分布形状A型,石墨长度4级,珠光体数量95%,磷共晶数1%,碳化物0,硬 ...

缸盖裂纹,尤其是低周疲劳热裂,大致几个原因,

1  设计原因,假如4个厂子做,都裂,基本是设计原因,比如厚薄有问题,局部热点,热流密度没有处理好,导致局部热点裂纹,

2,假如有一半的厂子的产品有问题,就可能是工艺原因,比如厚度浇铸不足,造成过薄而导致的热点,几百小时就裂,这非常正常,看到那个断面,一下就知道了,

3,假如只有一个厂子的产品裂,就说明不是设计原因,也不是工艺问题,就是那个厂子自己的问题,100%是它自己的问题,

我就给人家处理过类似问题,都不复杂,比如以前干这个就不裂,后来就成批的裂,一定是以前那个操作师傅走了,新人不懂,比如铁水的孕育他就不懂,没有基本工艺常识,做孕育的硅铁质量下降了,随便凑合一下,或者含碳量控制有问题了,或某些微量元素超了,比如硫,比如原料混进来的砷,都导致裂纹,你让厂子自己找原因,他根本就不懂阿拉上面说的是什么,完全是对牛弹琴,他觉得该加的都加了,就找不出什么毛病,阿拉一条一条给他找,马上就处理了,不超过几个小时,

还有比如你换了新厂子了,耐热件不能用电弧炉,他不懂这个工艺,电弧炉导致合金烧损大了,金属氧化物多了,氧化物形态没有控制,也裂,阿拉看了他金相就知道,

你这个本不是复杂问题,大柴油机的缸盖裂才是技术,那是世界难题,因为那要很高的强度,是强度与超过的变形,导致的热裂,那个不好解决,我以前是玩那个的,

你这个,只要把工艺控制住了,就不可能裂,我要给你解决,必须有特别详细的数据,现在都是在瞎侃,到底金相哪里有问题,你自己都没有详细数据,都说不清楚,别人就更没有办法,

网络就是有这个问题,大家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谁都胡说几句,你自己又没有什么数据,最终就不了了之了,都如此,

你厂子总有铸造工程师吧,不会没有搞技术的?阿拉不懂你那个厂子,这种问题是工程师一看就知道了问题,不可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铸造工艺,材料的纯度,检测压力不够,,我感觉都有...

就比如18#楼主说的那样,每种成分的含量,比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缸盖裂纹,尤其是低周疲劳热裂,大致几个原因,

1  设计原因,假如4个厂子做,都裂,基本是设计原因, ...

实在是长了知识。

情况比这复杂,我给你的数据就是我们金相检验报告的全部数据了,我不知道更详细的数据是指缺什么?

我一个搞机加的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他们铸造搞不明白糊弄我们。

我们毛坯供应共三个厂家,一个是集团内铸造分厂,做了几十年的毛坯,内腔虽然总是坯缝、型砂残留多,但是从没有砂眼和热裂等毛病。第二个是一家给多厂供应缸盖的厂家——河北辛集,以前出现过材质软的情况,但是现在基本没问题。第三个是我们分厂收购的一家公司,属于分厂的分厂,旨在由于集团内铸造分厂的毛坯供应不受控,而主要培养的固定供应商,但是毛坯出来总是有沙眼,这回还出现了热裂的情况。。。我明说了,就是姜堰的扬动。。。询问他们的铸造总工程师,就说跟材质关系不大,说给解决,但是还是裂。。它裂的周期不一样,但没有一、两个小时裂的,都是50多,200多,280多,这样长时间试验才会漏水。

我打算今天解剖一台,用磁粉探伤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试出来裂纹。

游客

网友:
哈哈,我老家的人干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是长了知识。

情况比这复杂,我给你的数据就是我们金相检验报告的全部数据了,我不知道更详细的数 ...

典型的低周热裂,没有什么再要解释的了,简单问题,冶炼与浇铸的工艺有问题,不再解释什么了,

网友:
向大侠们学习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了

网友:
问的也专业
回答的也更专业

网友:
我们也是做柴油机得齿轮室壳体和冷却器

网友:
如果有热裂,晶相分析应该能看出来,你问晶相分析的人,叫他们看看有没有热裂现象。

单子上没写碳化物分解之类的,不一定是热裂。

毕竟使用了上百小时了,也可能是石墨粗大,强度过低,形成疲劳破坏。

我查了些资料,4级石墨长度可能过长,至少5级才好。

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好零件与坏零件对比下。

附图自己看:

网友:
不了解你说的水压测试,我们毛坯都是做的探伤

网友(2012-07-26):
2266998说的比较有道理,看来是个行家。铸缸盖毛坯是铸件当中难度很大的一个产品,纵看全国有几家专业厂干这个啊,可见难度。干好此产品需要一批有多年铸造经验的工人技术人员才行。铸造问题有时就是要靠经验解决,就好象是医生看病。楼主说的情况三家供应商,只有这一家供应商有此质量问题那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