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盖毛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2-06-26):
我是做柴油机的,最近发现我们的供货商提供的缸盖毛坯,在运行上百小时后,顶面出现裂纹。因为其他毛坯供货商没出现此问题,所以确定就是毛坯出现了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迷津,现在谁都找不出毛病。
我们的材质是HT250,这个位置是喷油器压板压力处。
图上裂纹横向约10mm,纵向约8mm。

该处是喷油器压板位置,柴油机运行时,应该会受一定压力作用。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迷津,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材质?金相?内应力?

网友A:
多上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上几张图。

您要什么图?我找找

网友B:
我们也是生产柴油机缸盖毛坯,没有遇见类似的问题。可能帮不上忙了。
不过我可以也可以帮你分析分析。我需要你的相关化学成分、物理性能数据。
多发几张照片看看。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是生产柴油机缸盖毛坯,没有遇见类似的问题。可能帮不上忙了。
不过我可以也可以帮你分析分析。我需 ...

图示标绿位置就是开裂位置。
开裂位置做了一下金相检验等。石墨分布形状A型,石墨长度4级,珠光体数量95,磷共晶数量1,碳化物数量无,硬度229~232
抗拉强度326MPa。
材质HT250

网友B:
应力集中了。

网友:
你再做下你们的化学成分,可能是化学成分失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力集中了。

什么意思?怎么办?

网友:
灰铁250的硬度有点高,可能碳当量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怎么办?

我需要看你们的化学成分,才能确定有效方案。

楼主:
结果(%):碳3.2,硅2.98,锰0.87,磷0.04,硫0.038,铜0.04,铬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看你们的化学成分,才能确定有效方案。

结果(%):碳3.2,硅2.98,锰0.87,磷0.04,硫0.038,铜0.04,铬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看你们的化学成分,才能确定有效方案。

你们什么厂家,都给什么厂家供货?我们日生产约500个,你能供多少?你们有没有加工能力?

网友:
建议贵公司调整化学成分;碳3.10-3.25%,硅1.9-2.2%,锰0.75-1.10%,磷0.03-0.05%,硫0.04-0.06%,铜0.002-0.01%,铬0.03-0.04%
此成分仅供参考,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什么厂家,都给什么厂家供货?我们日生产约500个,你能供多少?你们有没有加工能力?

滁州兴达机电有限公司
供货厂家;全柴、奇瑞、江淮、锡柴等企业。
我司以开发、加工、铸造、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滁州兴达机电有限公司
供货厂家;全柴、奇瑞、江淮、锡柴等企业。
我司以开发、加工、铸造、为主。

我们提供图纸和技术要求,你们能不能完成缸体的模具开发和铸造加工?
或是我们提供缸体毛坯,你们完成缸体的加工?

网友C:
以前都有失效处理,你们做了吗?估计是应力集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都有失效处理,你们做了吗?估计是应力集中了。

你的意思是,时效处理?

网友:
只是考虑会有这方面的因素,铸件在加工前,都应该有时效处理,或人工或自然,主要是消除应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