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液压系统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2-06-26):
大侠们帮我看看这液压系统哪里有问题!机床是加工长孔的机床!现在的问题是:机床在加工长孔时会不断的冲断钻头!控制住它还是液压油问题呢?之前这台机床用了一两个 月没问题!小弟是新手!请大侠们帮我看看纳!谢谢...

网友:
左右前进油缸是干什么 的?控制输送?

游客

网友:
左右前进油缸是慢进快退 进刀呀!用电池阀加光电开关控制行程

网友A:
冲断钻头是由于进刀太快,建议检查可调背压阀和电磁阀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断钻头是由于进刀太快,建议检查可调背压阀和电磁阀7

怎么说呢?是直接冲过去的!就像电池阀没有接受到信号

网友:
左右进刀都是这样吗?从原理图看电磁阀给信号油缸才会动作,况且有背压阀调节流量。可以左右液压元件互换试试

游客

网友:
哦!谢谢啦!前辈
如果背压阀完好,就算控制有问题,也不至于进刀过快
我在想是不是电器控制那里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是直接冲过去的!就像电池阀没有接受到信号

大哥你的工进不起作用 调速阀没用撒

网友:
那个是控制钻头的?你的左进和右进是什么意思

游客

网友:
左进和右进呀!夹紧油缸是夹紧工件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人画的图纸 牛B  真够烂的

网友:
看这个图纸,被压怎么靠单向阀调节呢?

游客

网友:
是的!背压阀是自己加工做的!

网友:
可能是蹩压!

游客

网友:
背压阀的开启压力怎么样呢?不如换个先导溢流阀!
蹩压?可否说清楚点?

网友B:
那位大侠看看 调速阀装那里起到什么作用 在下书没读好 求解

游客

网友:
双联泵!大泵低压!小泵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大侠看看 调速阀装那里起到什么作用 在下书没读好 求解

工进用的,此时小排量泵作用。快进用的是大泵,直能油缸。小弟书也没读好,错了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断钻头是由于进刀太快,建议检查可调背压阀和电磁阀7

可能是电磁阀7质量问题!公司决定不买国产的

网友:
工进不起作用,背压阀不起作用,系统上7是工进电磁阀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的工进不起作用 调速阀没用撒

油路系统有问题

游客

网友:
哪里有问题?前辈可否说清楚点

网友B:
这油路系统设计就是一个悲剧

游客

网友:
大哥!可否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油路系统设计就是一个悲剧

我也不是很在行,你加我QQ ,280388106

网友B:
你的图花错了,一塌糊涂。你检查2个地方2位三通换向阀(这是快退用的) 第2检查被压的单向调速阀
别的你都不用检查 图纸你看头像

游客

网友:
看不清楚!大哥可否贴图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花错了,一塌糊涂。你检查2个地方2位三通换向阀(这是快退用的) 第2检查被压的单向调速阀
别的你都 ...

2位三通得电 O型阀换向阀左位得电是快进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路系统有问题

单向阀只是调节背压,应检查、调节-----调速阀。
另外大泵溢流阀应改用电磁溢流阀-----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花错了,一塌糊涂。你检查2个地方2位三通换向阀(这是快退用的) 第2检查被压的单向调速阀
别的你都 ...

游客

网友:
非常谢谢!大哥
2位3通此阀不好选型。(大流量时)

网友D:
楼上的图就清楚多了,是个高手啊,楼主的图看的我一头雾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图就清楚多了,是个高手啊,楼主的图看的我一头雾水啊,

我是顺手牵羊 我也是新手 他的图一看就是自己按自己的想法花的

游客

网友:
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