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如何在PMC梯形图里添加一个M代码

楼主(2012-06-26):
想在机床系统里新设置一对M代码,并对应一个新的Y输出端,实现M代码控制Y端的得电与失电。比如:设置M代码:M100,M110,且对应的Y输出端时Y2.2 ,实现运行M100时,Y2.2带电, 运行M110时,Y2.2断电。
如何更改梯形图啊,

网友A:
你要知道M100在梯形图中对应指令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M100在梯形图中对应指令的代码

不是M100也行,我想用一个系统控制的M代码。

网友:
这个好像有的系统有用户可以自定义的M代码...只是不知道FANUC有没有

网友B:
PLC里要写一个表格~~指定M代码和某个寄存器的关系~~然后就是梯图编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里要写一个表格~~指定M代码和某个寄存器的关系~~然后就是梯图编好就可以了~~

对,就是再编一个梯形图。谢谢

网友(2014-01-12):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怎么自定义一个M代码    麻烦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
在梯形图里设置这个我不懂,但FUNUC系统的M代码可以自定义,不用在梯形图里设置

网友(点评):
愿听其详

网友:
梯形图里有编译好的M代码,你搜索看哪个没有用到就用,很简单的

网友:
在pmc添加不知道,我只知道在9开头的程序里设置

网友C:
FANUC系统的M代码是需要译码的,译码之后用中间继电器R地址导通Y线圈即可

网友(2019-04-12):
引用 网友C:
FANUC系统的M代码是需要译码的,译码之后用中间继电器R地址导通Y线圈即可

谢谢指点,以前用PLC,还没有用过pmc。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