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横向与纵向的疑问?

楼主(2012-06-26):
最近一段时间在看书,发现了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对横向与纵向的定义不一样。有的说轴向是横向,有的径向是横向?都把我搞迷糊了。个人认为横向应该是径向,因为横截面是沿径向的截面。

希望大侠们指点迷津。

横截面定义为垂直于梁的轴向的截面形状。

网友:
这个只是个叫法而已,不用太过于计较怎么叫,自己心里明白,并且能说得让别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如果真要分出个子丑寅卯来的话,我觉得楼主的说法是正确的,径向即横向,纵向即轴向。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没必要纠结这个叫法

网友:
在制图上,本人认为:横向和纵向是按坐标系的横轴与纵轴区分的。

网友:
在制图上,本人认为:横向和纵向是按坐标系的横轴与纵轴区分的。所以横向应为轴向。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说吧

网友:
横向、纵向和轴向、径向概念有本质的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一般说来:横向、纵向是两维的。水平方向为横向、竖直方向为纵向;左右为横向、上下为纵向。
          轴向、径向是三维的,一般特指回转体零件,回转体的回转中心线为轴向,所以轴向的法线都是径向,所有径向可以组成一个面。
给你个正方体,你找得出轴向和径向吗?

网友A:
如果你干过车床加工,你就很清楚了(当然,车床上的并不能广义理解,只能说是个启示)
CA6140主轴箱的外壳上,就是工人操作所能看到的位置,有一个标牌,类似与一个表格
上面有各种螺距的螺纹的配比(挂轮)
我记得是  这上面有纵向 和 横向的明确制定
好像 纵向是指小托板的移动 即前后  横向是大托板的移动 即左右(相对操作者)

所以 纵向和横向 要就某些设备单独讨论  不一样的  一般设备上或者说明书上有注明

网友:
个人感觉没必要纠结这个

网友:
着个不重要吧

网友:
9楼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干过车床加工,你就很清楚了(当然,车床上的并不能广义理解,只能说是个启示)
CA6140主轴箱的外壳 ...

这个说的比较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