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衬套,大家看看怎么加工?

楼主(2012-06-26):
看到一个衬套,大家看看怎么加工啊?

网友:
数控车应该可以....

网友A:
1,粗车加钻孔割断,留0.15MM余量精磨外圆,外圆尺寸要求0.013MM,建议磨。
2,镗孔+车R30的一端,内孔尺寸保不住的话留0.01-0.03MM余量内孔挤压或者研磨。
3,车R55的端面。
4,精磨外圆。
要想效率高的话,粗车不要钻孔,加一序钻孔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粗车加钻孔割断,留0.15MM余量精磨外圆,外圆尺寸要求0.013MM,建议磨。
2,镗孔+车R30的一端,内孔尺寸 ...

我图花错了,麻烦重新看一下……

网友:
不会……
ps:是R还是SR

网友:
图纸绘的有问题吧?

网友:
同样工艺加工。

网友:
R也能车出来?!

网友:
数控车上
车俩头R 外径留0.2MM磨打11.8的孔
钻床上绞孔
做12.01芯棒带一点小锥度最好并俩头打中心孔
   工件上芯棒俩定磨

网友:
我的想法是:先车留磨量,再内孔和外圆磨好,最后线切割加工两端弧面

游客

网友:
看清是R而不是SR,线切割加工的两端弧面R55;车只能车成SR(球面),除非你做夹具横过来几件同时时车内外R
我真的没想到怎么用线切割能加工两端的弧面??多多指教
数控可以车出来,为什么用线切割,费解

网友:
1.平端面,车外圆,切断同时平另一个端面;
2.以外圆为基准,车内孔;
3.铰孔;
4.铣端面弧形或用镗床配专用夹具;

网友:
是主轴上面用的筒子瓦吗?如果是锡青铜的材料是很容易加工的,可以用翻砂浇铸的方法得到坯料,然后经过精加工就好,可以用铰刀和研磨的方法。批量大的话可以用浮动拉刀加工内孔,外径加工就容易多了,另外也可以用精密铸造得到坯料,如果需要帮组可以加我QQ542716495

网友:
产品如果没热处理!1;~就用拉丝料(余量少点)俩个一起下料,2;找台车打孔或直接定空心管(仔细算成本)3然后直接上数控,外圆内孔一次加工出来,把内圆弧也车出。(能保证同心度)现在的数控加工这点公差和粗糙度是没问题的。4;第二个加工完就把它俩个割开。5单车外圆弧,就完成了。我看这样比较理想!`

网友:
这个简单啊!先车加工后,做一个仿形夹具加工,用数铣铣圆弧啊!

网友:
1.直接加工两个铣刀R55以及R30,
2.钻制初孔并切割圆棒
3.以圆轴线为中心(孔中心同样),使用制出的铣刀对端面加工
4.车外圆,粗车+精车
5.将孔括至图示尺寸

网友:
这个套用的什么材料,套的长度是多少?同样的产品不同的材料它的加工方法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