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 PROE中的PURGE不能使用,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06-26):
win7 64位 PROE中的PURGE不能使用了。如题,有没有高手帮忙啊!原来的win7  32位系统里可以使用purge的!
换了win7 的64位系统 就没用了,
使用purge提示找不到程序!
困扰好久了,求帮助!

网友:
  有个小工具,把后缀名改成EXE,把工作目录设为你的工作目录就能清理了

游客

网友:
下载完,360提示是木马,直接删掉了。说是会盗号。是木马吗?

网友(2015-10-07):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哦

网友:
怎么样弄的 究竟...

网友:
在环境变量中参数path中添加上proe安装目录到bin文件夹路径,注意和path中已有的路径用分号隔开!

网友(2015-12-14):
我以前能装上  pro/e 4.0

网友:
Path的搜索路径不包括野火的Bin文件夹,这就造成执行Pure时,找不到可执行文件,无效路径,导致purge功能失效。明白了原因就好办了,在我的电脑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进入高级选项卡,点击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中选中 path,然后点击编辑,在变量值最后面增加你的野火Bin文件夹,比如我的是:D:\Program Files\proeWildfire 4.0\bin,注意路径之间以英文的“;”隔开。
百度上有,还有你的文件夹名称最好不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