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字钢怎么焊接

楼主(2012-06-26):
请问两条工字钢如图焊接,应该怎么焊材稳固,

网友:
左边那个气割割掉上下板 肋板插入右边  焊接   然后用三角钢板加个肋  或直接用工字钢打个斜角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要想牢固,就上下锁两块安装板,再焊就更牢了

游客

网友:
什么样子能再说详细一点吗,确实需要非常牢固,越牢固越好=。=

楼主:
这个需要承受振动载荷,怎么样提高焊接强度呢

网友:
其实我们焊槽钢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切除上下翼缘,使腹板相接后焊接。

网友:
开斜角对焊比较美观;搭板焊接应该强度会好一些!

网友A:
舌头懂吗 伸进去满焊

网友:
2楼  10楼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45度下料也行的哦

网友(2012-11-28):
今天又有收获

网友:
你要在焊缝部位焊接,最好是再加加强筋

网友(2013-03-01):
引用 网友A:
舌头懂吗 伸进去满焊

这个形容的不错

网友:
搭板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