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孔精镗后留下的R角如何去除?

楼主(2012-06-26):
先发张图:

楼主:
上面格式发错,抱歉。

网友:
加退刀槽就好了。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可加一道铣底孔工序。我们一直是这样干的。

网友:
制动盘吧?

网友:
精镗的R角不会很大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图纸要求是多少呢?

楼主:
我们用倾角铣刀加工,但是效率很慢

网友:
为何一定要清除R角呢?止口配合内止口深度一定是大于外止口长度,而且外止口也一定会有倒角。

网友:
如果是轴承室等一定要清根的,可用铣刀清根

楼主:
里面是安装轴承的,但是回想轴承是带较大的R角的。国外有先进的工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