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钣金件的模具是否可行?

楼主(2012-06-26):
图中黑色部分零件,变形过程中是否会影响原有材料性能!该钣金件材料为Q235 厚度1.5 。凹模深13.5,宽12。

网友:
可以,很简单

网友:
Q235是最普通不过的一般材料,压制变形丝毫不影响它的性能.

网友:
冲压折弯是物理变化不会影响材料的性能的

网友:
应该可以,接触的都是铝材,这个不清楚。

网友:
貌似有点缺陷,钣金压下成型模具单边受力对模具寿命有点影响。

网友A:
建议使用折弯机来加工此零件。图中的这种形状使用一次成型,加工效率固然是高,但是估计左边高度部分的尺寸难以保持一致性,再就是成型后,工件卡在下模难以取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折弯机来加工此零件。图中的这种形状使用一次成型,加工效率固然是高,但是估计左边高度部分的尺寸 ...

我们的折弯机无法加工此零件啊!U形位置太近。会有干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折弯机无法加工此零件啊!U形位置太近。会有干涉的

不知道具体尺寸,但以楼主提供的数据来看,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在折弯机上面加工的,可能是没有合适的折弯模具吧!

网友:
这个模具有问题的,首先是尺寸会很差,其次是压完后不好取出,下模具往2侧的力量很大,极容易裂开,2侧摩擦力也大,磨损会很严重。建议还是用折弯机来折,只需要解决干涉问题,我公司的折弯机这个尺寸完全可以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折弯机无法加工此零件啊!U形位置太近。会有干涉的

折这种形状需要弯刀去折才行,,建议用大弯刀去折

网友:
建议改变工艺,采用滚压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这种形状需要弯刀去折才行,,建议用大弯刀去折

我懂了!弯刀是否需要特制呢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 怎么脱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