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零件工艺怎么排?

楼主(2012-06-26):
大家好,本人对机加工不是特别了解,一知半解的水平
帮忙看一下,工艺怎么排

网友:
求求高人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加工出左视图那个面,然后用镗床镗圆弧,至于小的圆弧应该在余量大的时候钻噶。我也不是多会的,二懂二懂的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A:
  这个是 对称件。是个夹头。最好是两件一起做。线割拉开。
下料93.3*60.7*50.3.
铣床槽什么的开粗,余量0.5mm。直径4的孔做到位。
热处理。
研磨93*60.3*50.
直径45孔精车。槽精铣到数。直径9的孔不好车的话就线切割了。
线切割分中拉开,将30研磨倒数
OK

网友:
这个工件图纸很有看头,楼上正解。

网友:
同楼上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对称件。是个夹头。最好是两件一起做。线割拉开。
下料93.3*60.7*50.3.
铣床槽什么的开粗,余量 ...

现在的线切割丝的直径18s左右,加上放电间隙0.2mm都不止
精车完直径45的圆再一分为二,岂不成了椭圆?
端面圆弧怎么加工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工件用于何处,是什么材料,45的圆是否要求正圆,因为,线切割拉开后就不是正圆了,也达不到图纸上45圆公差的要求。所以应该同时下两块料,以同一基准面对抱合体后加工。而且建议材料适当加大,尤其是50厚度可以加大到55,为方便孔的加工,方孔可以直接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但要求R角,最后可以电火花去掉,其他可加工完成后在分开加工其中一件,并去掉多余部分,并注意30厚度因留二次磨余量,以待真空热处理后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工件用于何处,是什么材料,45的圆是否要求正圆,因为,线切割拉开后就不是正圆了,也达不到图纸 ...

45为正圆 起定位导向作用
1.2的圆角加工较困难
请教可不可以这样:
分体下料,加工中心做出9个的半圆
同一基准抱合点焊住,车床加工45圆和1.2的R角
后铣其余的槽……

游客

网友:
车床上镗这个孔没什么问题,但30要求的公差不能达到,这个位置公差要么加工中心,要么镗床

网友:
热处理HRC54喔,只能先用CNC粗加工后热处理,然后平磨加工基准面,然后两个合起来用夹具加工45的内圆。

网友:
这个图纸好难看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