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管螺纹表示代号:ZG和R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26):
锥管螺纹表示代号:ZG和Rc有什么区别?
如Rc1“的底孔要钻多大???是不是钻直径30.3就可以了??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份管螺纹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份管螺纹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

资料在哪啊?我看不到,我的这个底孔直径对不?谢了哈!

网友A:
网络太慢不好意思,正在上传着呢。不过按理说68kb的东西现在早该上传完了,,,
稍等一下,我给你瞅一眼。。。。RC和ZG是一个东西。RC1"小径是30.291,钻30.3的孔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太慢不好意思,正在上传着呢。不过按理说68kb的东西现在早该上传完了,,,
稍等一下,我给你瞅一眼。 ...

哪先谢了!

网友:
一样的螺纹,只是标准新旧而已。ZG不分内外都能用,而R一般指外锥螺纹,Rc指内锥螺纹。

网友:
叫法不一样,功能一样,皆指英制圆锥管螺纹。Rc螺纹攻丝一般有使用锥度铰刀和不使用锥度铰刀两种,不知楼主用的哪种。

网友(2013-09-18):
什么情况是使用锥度铰刀,什么情况不使用锥度铰刀

网友:
学习中,怎么下载都要威望。。。

网友:
RC好像是新标。外锥,内直的配合吧
4 r; g9 n/ H+ e: i# rZG好像是老国标锥螺纹

网友:
就是新老标准而已  是一样的

网友(2019-09-29):
这个俺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