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珍珠喷丸(Pearl Blasting)究竟是什么玩意?

楼主(2012-06-26):
1)珍珠喷丸(Pearl Blasting)究竟是什么玩意?到底应该是喷丸还是喷砂?叫法和用法上有啥不同?
2)Polyurethane coating聚氨酯喷涂到底是喷漆还是喷塑,叫法上有啥不同?

网友:
呵呵,很久没见伊凡了!
据我的理解:喷丸和喷砂属于同一种工艺,不同的是所用的材料:丸(有钢丸、玻璃丸),或者是砂(比如棕刚玉等)!但没听过喷珍珠的。

楼主:
老马大侠,不好意思,蛰伏很久了,是和以前的业务领域脱离了太久的时间,温水煮青蛙的感觉。这个珍珠喷丸确实是客户要求的,国内的珍珠镍是不是就是这种?可能是我翻译的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马大侠,不好意思,蛰伏很久了,是和以前的业务领域脱离了太久的时间,温水煮青蛙的感觉。这个珍珠喷丸确 ...

哦!我明白了,客户要的是那种效果!,以下是摆渡来的:
-------------------------------------------
珍珠镍也称沙丁镍、缎面镍、雾镍、水雾镍、沙雾镍、缎状镍等等美称。镀层呈乳白色、无光泽、似绸缎不炫目刺眼,没有镜面般光亮耀眼,柔和舒适,似半朦胧的消光状态。在珍珠镍上还可以电镀各种镀层,如铬、金、仿金、银、枪色等,形成沙铬、沙金、沙黄、沙银、沙灰,其装饰效果会更美。
-------------------------------------------

游客

网友:
谢谢,老马大侠的分析
如果产品最终要覆盖上PU,那么这个喷丸处理只是个中间工序而已,这工序的目的主要是清洁零件表面,以及增加附着面积,只要找到合适的丸(砂),那就行了!
好不容易上网搜到了这个链接,文中glass pearl blast和ceramic pearl blast只是提到了几处,没有具体讲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不管是玻璃,陶瓷也好,珍珠也罢,充其量就是一个陶瓷喷丸?没有啥特殊的地方?
明白!清洁表面以及增加附着面积。
PU喷漆前是做的喷丸
那和喷丸是两码事哦!
客户要PU喷漆(说是要防止手印留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马大侠,不好意思,蛰伏很久了,是和以前的业务领域脱离了太久的时间,温水煮青蛙的感觉。这个珍珠喷丸确 ...

我最近比较多关注这方面的事,找了一些资料,有些是英文的,给一个你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Basically it is a ceramic bead blast used with stainless steel parts.  I think this will be helpful for any further research required.
http://www.vecom-group.com/index ... ew&id=268&Itemid=20

这是客户的原话,这是客户给的链接,但是我打不开

但是送客户的原话看,好像只是简单的陶瓷喷丸(陶瓷和珍珠喷丸是一种?),也不知道是不是客户不专业,所以这样的解释我觉得可能有问题,不确定。

游客

网友:
客户这么一解释,我以为那就是很普通的玻璃珠了?和珍珠没关系?呵呵,我真是太外行了,被客户忽悠了
是否玻璃珠啊!

网友:
PU优力胶喷塑(图)

游客

网友:
我和我们经理说,聚合物的我个人理解是属于塑粉喷涂,就应该是喷塑吧,专家里手千万别拍我砖头,我真的是外行。我说是喷塑,他说是喷漆,网上怎么叫的都有。太纠结了
我的理解:应该是喷塑!
PU优力胶到底是属于喷漆还是喷塑,是不是我太纠结描述了?其他大家都是混着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asically it is a ceramic bead blast used with stainless steel parts.  I think this will be helpful  ...

我最近收集整理过的的一些资料,或者你参考下!

楼主:
谢谢老马大侠,我好好看看,呵呵。

网友:
就是喷玻璃砂 比棕刚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