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有一套液压系统,一台缸不保压了,请教

楼主(2012-06-26):
我厂有一套液压系统,两个电磁阀配两个缸,最近发现一台缸不保压了,另一台缸正常。请问这种是电磁阀的问题还是调节阀的问题呢?

网友:
还有可能是缸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你可以采用排除法来进行判断。

网友:
查看不保压的油缸油管烫不烫,烫就说明内泄。2个油缸比较下温度, 还有换向阀坏了
看你用的什么换向阀 下面是节流阀吗 我看不清。下面如果是梭阀 那就梭阀坏了 先查油缸

网友A:
都有可能,先将发对调试验一下,如依然如故,缸的问题,情形也对调,阀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先将发对调试验一下,如依然如故,缸的问题,情形也对调,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你保压的时间是多少?泄露大吗?如果很快就没压了,查缸内泄

网友:
楼上的调换方法不错,调换排除故障

网友:
这个要排查,有几种可能:
1,检查一下油缸是否有内漏;
2,、检查油路是否有泄露现象;
3,检查电磁阀

网友:
只有在现场才是最快找出原因的!

网友:
首先,把2个缸的油路对换,看看是不是还是不行,如果无问题 就是你的阀门出现问题(泄油)

网友:
缸内泄的可能性比较大,可按照楼上几位大虾的方法判断一下,内泄的油缸温度会比较高
不麻烦的话换个缸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