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刚上一个新产品抓斗,成品核算不知道怎么算?

楼主(2012-06-26):
我们单位(小单位)刚上一个新产品抓斗,成品核算不知道怎么算,也不许要很详细,大概就可以,上面有普通钢板Q235(90%),有铸钢件,还有轴承,加工件。现在我们都是按照整机重量大概核算,有什么好的,更精准的核算办法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意义么?
要非常准确的,把成品和边料,铁屑堆一起过重。所有的工序都过重。

网友A:
大概的估价,原料重量,成品重量,加工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的估价,原料重量,成品重量,加工费用。

谢谢,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
查下成本核算有关的书籍,我们公司算成本的时候焊接件要计算材料利用率,一般大块料比较方正的取85%,小件料和外形比较独特的取75%,其他材料按实际算,加工成本结合人工工时和设备折旧,最后加上管理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