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孔槽的加工,想以割代铣,请教

楼主(2012-06-26):
    有批活 基本上都是 长孔槽 12mm 18mm  用铣床加工 太费时间了 想以割代铣(仿形割机) 是否可以   如果可以   那做靠模的时候  割缝怎么处理  (长空槽的要求不高   大1mm业内)  铁板厚16mm 和18mm

网友A:
求教名称解释:
长孔槽-----?
长空槽-----?
大1mm业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名称解释:
长孔槽-----?
长空槽-----?

就是电动机座上的调节长孔  要求12mm的孔 做到了13mm也可以用

网友:
如果批量不大。还是用铣床加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