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到这个材料的管子,这个产品怎么做?

楼主(2012-06-26):
现在有一个产品,产品材料是2cr13,产度120mm,想用管子做,可是问了好多就是买不到这个材料的管子。如果实心料做的话,内孔光洁度怎么办?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侧面的2个小孔,除了用车刀走斜度车的方法外还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类似棘轮扳手的快速插头,上面有弹珠的那种。
产品数量还可以,按批量的方法考虑,价格要经济。
求论坛达人,指教。

网友:
加工锥度孔有难度啊....

网友:
这个工件有何用处?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用处还真不知道。应该不会改图纸。

网友A:
两边的锥度孔应该不难加工,车床上有什么方法我不知道,放在铣床上,应该很好加工。这孔自由公差,又没光洁度要求。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铣床怎么做?

网友:
先钻Φ3.93直孔,然后上一般的数控铣,准备倒角度铣刀,锥孔角度由刀具保证,圆周加工一圈,应该能加工。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不是很经济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方法是可以,但是要求设备比较高,不是理想经济的加工方法

网友:
上次我画图纸的时候就是这样,里面尺寸有小数,老师说这样的画法是错误的,尺寸中没有小数。但是必须保证这些小数。。。。。最后我只有把这个小数变成极限偏差标上去。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游客

网友:
不是没有小数,而是一般有小数的都被整圆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尺寸中的小数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锥孔一正一反,没画错吧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图纸没有画错,里面放弹珠的。

网友:
如果批量很大的话,可以考虑找专业厂家进行定轧。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2cr13不含ni,属于不锈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国内找不到合适厂家做这个材料,因为含ni量低,容易断

网友:
管子可以找厂家定制,那个孔先钻,再用单刃锥度铰刀绞(叫镗比较合适吧,普通机床还是用绞吧,数控的可以镗吧)。用分度夹头夹零件,钻底孔,换上铰刀,工作台移动一点让开铰刀刃口,铰刀定位到中心孔位置的时候,工作台移动回来,再绞孔。这个铰刀做一个应该可以的。
不过还是车方便!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材料买不到。定也做不出来。数控这么深这么镗?你说做小孔的方法感觉不理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锥度孔应该不难加工,车床上有什么方法我不知道,放在铣床上,应该很好加工。这孔自由公差,又没光洁 ...

车床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锥度孔应该不难加工,车床上有什么方法我不知道,放在铣床上,应该很好加工。这孔自由公差,又没光洁 ...

车床可以做!

游客

网友:
不可思议,怎么加工小孔?

网友:
先钻Φ3.93直孔,然后上一般的数控铣,准备倒角度铣刀,锥孔角度由刀具保证,圆周加工一圈,应该能加工。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量大可以开模,反锥度的孔有点麻烦啊

网友:
管子买不到,可以去定做的;内孔可以拉削或者挤压来提高粗糙度;侧孔如果只是要装弹子,可以考虑装入后挤压口部的工艺。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料定做也没有单位做。挤压只能出椭圆形,圆周锥度好像不行。

网友B:
估计,锥度孔用来放钢珠的,做成两级孔应该也可以吧?我们厂有类似的东西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产品里面是放弹珠的,2级孔道理是一样,怎么加工?

网友:
材料米思米有卖。

网友(2012-12-22):
引用 网友B:
估计,锥度孔用来放钢珠的,做成两级孔应该也可以吧?我们厂有类似的东西

大小两个钻头啊 或者两级钻

网友(点评):
是倒锥啊,口小肚大

网友:
楼主分享下解决办法……

网友:
2Cr13是不锈钢的一种,锥孔用车床加工就有点麻烦了,如果有条件,可以用加工中心加工,钻个3.5的孔,再用3.5的铣刀摆个角度铣出来,加工中心也就三五分钟的事。这材料要用合金刀具!

网友:
管子不好定制就用棒料 孔可拉床拉保证  侧孔讲究经济性 还是车床加工

网友:
做快拆轴的吧?

网友:
猜测你那两个小孔应该是用来放滚珠的吧,为了防止滚珠弹出,所以加了一个斜度。如果是为了防止滚珠弹出,没必要这么加工锥孔,直接光孔就行了,然后用挤压的方式让孔口变形,滚珠就弹不出来了。里面的光孔比较麻烦,没那么合适的铰刀,如果仅仅为了保证光洁度,不要求太高的形位误差,可以尝试用抛光的方法保证光洁度,比如抛光条,抛光喷砂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