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转矩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2-06-26):
一个转台的设计,电机选型计算启动力矩时遇到问题:
网上看到一个计算公式:
启动力矩=惯性力矩+磨擦力矩,惯性力矩T=J ε,J为转动惯量, ε是角加速度,ε=ω/t。这里单位应该怎么取啊?ω用rpm,t用s?希望牛人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d/s

谢谢,以前上课的时候角加速度的单位确实也是这样定义的。那么这样计算的结果的单位应该是N.m吧?

游客

网友:
力矩的单位就是N.M

网友B:
应该用弧度制,按你的需要乘以单位转换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弧度制,按你的需要乘以单位转换系数。

谢谢,因为这个公式用的少,所以想征求下大家的意见,免得后面选的电机用不了就闹笑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这个公式用的少,所以想征求下大家的意见,免得后面选的电机用不了就闹笑话了

搞机械地严谨点,尤其是关键之处较较真是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