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单个工件加工之公差保证

楼主(2012-06-26):
昨日去一个新开企业参观,在新企业碰到一个据说是调机的编程员。都是同行就开始调冏起来了,编程员开始吹牛逼说,他原来的企业到现在还在等他回去呢,水平多好多好。比如说一个外园600的工件,长度大概也是600。镗直径400的孔,公差2丝。因为工件只有一个,只能一次成功,旁边有一个来面试的同学说这个保证不了,他说他可以保证,结果他确实做出来了。如果我当时在,我也保证不了,因为我觉得以我目前的方法也确实不能一次成功而我也觉得理论上要成功还得有狗屎运。就说这个400的内孔,毛胚398。让我加工,肯定是分两次加工:第一次加工时候程序第一刀399.5第2刀400,另外启动前在刀补中u-0.5。加工后测量内孔直径,此时一般来讲内孔不会大于公差,实际大小应该就是小50丝左右。而再一次加工时候就把测量后得到的数值在刀补中写进去。即便如此,大部分时候它会比较准确的控制在1丝,但是我仍然不能保证每次误差会在2丝内,有时候做出来确实没那么准,中间牵扯到精车余量,刀具磨损。此时我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小子能保证每次都成功,而我却保证不了?难道那小子是在吹牛逼?还是机床问题?或者我水平有问题?相信有很多同行会碰到我说的情况。希望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
要是我,我和LZ的做法相同,这里面关系到操作工技术,机床精度,刀具等很多方面,我想还是经验问题吧。

游客

网友:
对的

网友A:
可以的,因为那机床他已经很熟悉了,留多少余量,目标非常清楚。换个大家都不熟悉的机床,就像LZ那样了,我也不敢保证单件每次第一次调机可以保证在2丝(在自己不熟悉机床情况下)。但有些人就敢说,是不是自己的经验还不足,常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因为那机床他已经很熟悉了,留多少余量,目标非常清楚。换个大家都不熟悉的机床,就像LZ那样了,我 ...

嘿嘿'那小子那天和那个面试的一起去面试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吹牛!

游客

网友:
手磨刀,刀口锋利。真的可以保证?没有尝试过啊。
换句话说,如果自己用自己磨的刀,可能会的喔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也不排除吹牛,所以技术行不行还是手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因为那机床他已经很熟悉了,留多少余量,目标非常清楚。换个大家都不熟悉的机床,就像LZ那样了,我 ...

说得对

网友:
如果是我就一刀车好,但是留余量

网友:
机床好。量具好。刀具好,就没什么问题,又不是什么复杂的零件。

网友:
要分粗车半精车静车的吧

网友:
经验很主要,我曾加工的都是辊压设备上的辊压模具,全是单件的,直径一般在220-400,长度在120-330,我也一样能做到每个工件的尺寸公差灾丝之内,这不是吹牛,只是必须了解材质的切削性能,、机床性能,和刀具切削性能,切削三要素去配合好

游客

网友:
烟老板,好久不见,上哪里发财去了啊?

网友:
换了我也是跟楼主一样,即使有把握也还是这样,怕干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