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车M25X1的外螺纹,加工出来光洁度很不好,请教

楼主(2012-06-26):
45号钢车M25X1的外螺纹,加工出来光洁度很不好,请问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切削速度和进给量有关吧

网友(点评):
前面少了一个 和

网友:
和刀具,切削参数都有关,不知道你的刀具和切削参数是多少

网友:
可能刀没有磨好    要不就是转速 慢了

网友:
这里面的原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否调质,材料本身有无质量问题,刀具的牌号,刃磨的几何角度,切削参数,这以上都是你要注意的关键,做为一名机加工,要不断的摸索、总结、学习,不能蛮干,一般情况下,在车削螺纹时,最好用左右进给的方法车削,刀具适当小于牙型角,角度不变,便于左右进刀,这样的效果往往是你想不到的,我们在加工单件产品的时候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有时候用M42的白钢刀精车螺纹,适当的加点油,这样效果更好,当然做批量产品还是要刀具上去多想办法。比如可以用数控车的涂层刀片也是不错的,效率也高,只是成本相对高些,如果经验丰富,用普通刀粗车,涂层刀精车,这样成本也不会高。

网友:
速度太慢了

网友:
1.0的螺纹,螺纹刀要很锋利,刀尖圆弧不要磨得太大,要不然车出的螺纹很难看

网友:
从道具和切削参数找原因

网友:
什么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