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冷却系统故障

楼主(2012-06-26):
韩国现代的加工中心型号为KH50G,法那科系统今天报2022 (SPINDLE  COOLING ERROR)报警后断电再上电可以做上个几分钟。由于报的冷却系统故障,查了下油冷机,油冷机报U0,怀疑是油冷机的压缩机冷媒不足引起,因为不敢确认,特来求教。

网友:
摸摸主轴冷却油箱外壳温度是不是过高啊,冷却塔是不是显示报警?

楼主:
今天下午加了点冷却机油,分二次加的(因为不敢多加)。第一次加完后做了一个小时四十分,继续报2022,第二次加完后,一直做到下班, 只能明天继续查看情况了

游客

网友:
那就是漏油了呗,看看冷却油是不是少了

网友:
你的主轴是电阻轴还是机械轴啊,如果是电阻轴的话看看主轴驱动有报警吗

网友:
看看  是不是冷油机设置的问提   现在夏天温度高了   报警温度该调调了

楼主:
机子已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