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螺纹老是断丝锥请问什么原因 ?

楼主(2012-06-26):
公司最近买了台法那克i系列的立式加工中心    攻螺纹老是断丝锥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丝锥都试了  后来发现攻丝时进给量f后小数点以后的不显示   只显示整数   各位师傅是这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A:
你看看說明書,這個F是按1mm寫還是按0.001mm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說明書,這個F是按1mm寫還是按0.001mm寫

0.001   像程序 f254.32     实际就显示254

网友B:
每次都断,还是也有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断,还是也有好的?

只要是带小数点的每次都断   f正好是整数的话没事

网友:
那就是系统参数问题了,不是丝锥问题。查下说明书,或者咨询下厂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01   像程序 f254.32     实际就显示254

這個實際速度該不會是0.254mm/mi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實際速度該不會是0.254mm/min吧?

是转速乘以螺距得出的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转速乘以螺距得出的数

我說的是,機床的實際速度,還有攻絲的時候建議用每轉進給

网友C:
先查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再查机床本身的机械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再查机床本身的机械是否有问题

能具体说下哪部分的参数吗

网友C:
系统是啥系统

网友:
进给量错了

网友:
直接把厂商叫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是啥系统

法那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