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数控车床怎么加工双头螺纹?

楼主(2012-06-26):
请教用普通数控车床怎么加工双头螺纹?
主轴不是伺服主轴,不带定位。

网友:
车完第一道牙,然后改刀补,改一半螺距的距离,程序也改成原来螺距的一半,再车

高手补充

网友(点评):
程式中螺距不能改

网友:
把切削循环起点改一个螺距

网友:
直接在后面加个L不就OK?

网友:
可以用G92X_Z_F_L_       F是导程L是头数

网友(点评):
这个正解 ,经济型数控就可以完成,随便你几个头。

网友A:
方法多着呢!
1.偏移螺纹切削起刀点;
2.螺纹起刀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螺距;
3.如带分度可以用Q等字分度加工;
4.还可以根据螺纹指令的格式,如带L的……
5.(此方法危险且根据床子性能而异)暂停X秒,后再车;
6.还没想到……

游客

网友:
一次性杯模,里面的网纹就是车的,改变起始点,调用子程序
我也没试验过!感觉理论似乎是对的!
事实证明改变螺距也是不行的..这个是双头螺纹,不是双螺距螺纹!
事实证明暂停是不行的....不是普车用开合螺母
所以嘛,得看机床性能!
。。。每次都可以按的准?
其实就只暂停主轴转半圈的时间,就ok了!
第5种方法是亮点!请大侠说说详细步骤,让大伙开开眼界

网友:
只需把程序Z零点改导程的一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着呢!
1.偏移螺纹切削起刀点;
2.螺纹起刀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螺距;

最后两条真心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着呢!
1.偏移螺纹切削起刀点;
2.螺纹起刀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螺距;

最后两条真心蛋疼……

游客

网友:
哈哈,让你见笑了!

楼主:
忘了说了,螺纹两头是不穿的,一个油槽两条螺纹相交

网友:
能車螺紋的話應該不會不能改起始角度吧

网友:
直接在程序后面带个L,比如2头 就是L2
也可以先车好一头螺纹,再车另一头时程序Z向移动半个螺距,
比如:你车的是4个的螺距,2头螺纹,程序Z向起点在3,终点在Z-20,那么车另一头螺纹的时候 程序起点Z向就是1 当能也可是5 终点是Z-22 ,总之要错开半个螺距,如果是3头,就得错开1/3螺距,
可否明白

网友:
。。。。油槽。。。。。论坛有程序。自己多找找吧。

网友:
不是伺服主轴就不可以车螺纹了吗

网友:
第一次先车完,在第二次车的时候 定位的时候相对于第一次定位偏移1/2螺距就好了。比如螺距为1.8  第一次定位是Z3。那第二次定位的时候就应该是Z4.8或者Z1.2

网友:
32加角度92加L

网友:
不是伺服电机不能加工螺纹的

网友(2014-06-13):
把普通车床升级成双头数控车床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数控我是一头雾水

网友:
没有用数控车过螺纹,一直有个问题:螺纹在加工没有完成时螺纹刀坏了怎么续得起?是手工磨的刀,不是机夹刀。经济型数控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