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归来,几个问题

楼主(2012-06-26):
昨天我说到要去面试,今天已经面试回来了!虽然问题不大,但就面试中遇到的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他要求我车一个英制螺纹(7/8 14UNC)。当时不知道该螺纹的大径与小径,遂打电话找朋友叫帮我查下。查到的螺距为
     2.8,我现在回家一查也确实是2.8。但是,当时我朋友查的比较慢,我遂问了在那里工作的工人!结果他告诉我是1.8。我
    果断的采用了1.8的螺距。等我做出来以后证明,1.8的螺距是正确的,至少他那个止通规检验是合格的。

 2、如何使用980TD系统控制送料机。现在很多厂都使用送料机,但是我以前是加工大件的从没用过这东西,有用的过的请告
    诉我是什么指令,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l螺距是25.4/14=1.814

游客

网友:
圆柱管螺纹(55°)的参数里有

网友:
不知道和上一个图是否矛盾

网友:
楼主遇到的貌似是细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螺距是25.4/14=1.814

请问你25.4是什么数字?是螺纹的大径吗?我查表得出大径为21.96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也查了一部分资料。确信为英制细牙!这次也长了一次见识了

网友:
楼主要多充电。相信你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网友:
1英寸是25.4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25.4是什么数字?是螺纹的大径吗?我查表得出大径为21.96啊

看来真的蛋疼了,1英寸=25.4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