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观察窗,请教

楼主(2012-06-26):
最近发现有的机床活动门上观察窗的玻璃有的装两层:一层是钢化玻璃,一层是普通玻璃。有的只装一层钢化玻璃了,不知装普通玻璃是出于什么考虑????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我看到的好像都只有一层玻璃

网友:
有点奇怪哦,我们都是只装一层那种塑料板的哦

网友:
一般的只是一层有机玻璃板,有的透明,有的着色。

网友:
我看见很多没装的

网友A:
以前操作过一台日本的加工中心,观察窗用的是防弹玻璃,一次6.8的钻头在钻孔时断裂,飞出,将防弹玻璃打成蜘蛛网状,想想挺后怕

网友:
不是玻璃吧?
原来公司做的立加用的是压克力
卧车用的是台湾尚圆的塑料板,具体什么材质没注意,反正很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操作过一台日本的加工中心,观察窗用的是防弹玻璃,一次6.8的钻头在钻孔时断裂,飞出,将防弹玻璃打成蜘 ...

立加也会这么危险?

我一直觉得卧车危险,夹头夹着工件告诉旋转,掉的话,很危险的

网友:
说说我们厂的一次危险经历,一次因为装工件时工装上一个螺纹没上紧,加工时工装上一直径26mm,长25CM的插销飞出来了,直接穿过观察窗,飞到屋顶,还好没打到人,观察窗是有机玻璃的,刚好那天有个新来的,他说他以前干的都是进口的车床,装的是防弹玻璃,可能因为这事,他下午直接没来,后来找了块铁板换上,现在觉得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