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给画个电路图和接线图

楼主(2012-06-26):
公司要把 卧式加工中心 , 主轴头旁边加一个电主轴头  , 为了刻字    。现在这个任务 给我了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三菱A500的变频器  ,一个电主轴  ,还有一个交流接触器 和断路开关   。

现在的想法是 外接一个开关 ,放面板那,按一下开关,主轴正转 不用调转速  变频器参数设置好,同时水泵抽水...电主轴是水冷的。

求师傅给画个电路图和接线图    。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应该用变频器的外接端子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等参数设置好。变频器应该都有开关量输出端子,吧开关量输出端子设置成变频器启停状态,用这个端子控制水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用变频器的外接端子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等参数设置好。变频器应该都有开关量输出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