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列圆锥辊柱轴承内隔圈磨损导致轴承报废

楼主(2012-06-26):
(图片)

楼主:
放大观察

轴承示意图:

网友:
是不是冲击力过猛造成的?

网友:
感觉有点是安装不当造成的吧~

网友:
应该是安装不当,可以考虑加个垫圈吗?

网友:
我不认为这套轴承已经报废了,即使隔圈是有磨损,但没有你说的那么多。因为本身内圈隔圈就有一个台阶面的,建议你找同型号一套新品对比下。你附的简图只是个示意图,上面好像是隔圈端面是平的,其实不然。
不要轻易判定轴承报废,可以提供多点资料讨论。
即使隔圈报废了,也不要说轴承报废了,隔圈是保证轴承游隙的作用,可以重做的。
安装的时候,内圈端面到端盖有个间隙值的,不要预留太大或太小,否则就会造成异常磨损。